大二小学渣求助,在线等回复

楼主:
各位大神,本人大二小学渣妹纸一枚,现有比赛,时间紧迫,求解单片机知识

我想用一个单片机控制三个LED灯泡,LED灯泡应该接在单片机的哪个IO口上,还需要加三极管之类的东西么?

求助求助,在线等

网友:
wu

具体看怎嘛弄,p。0.1.2.3都可以,一般不用放三极管,不过要加保护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太爱你了

网友:
注意,如果是51单片机的话,最好用低电平驱动LED,LED的阴极接IO口。

网友:
你的LED灯泡是多大功率的?

网友: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AT89C52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用小功率的那种普通的led小灯泡

网友:
回复 网友C:

AT89C52

网友:
楼上说的都是对的,如有需要可以交流,1101192863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qq么,加好友被拒绝了

网友:
是QQ我加你嘛

网友:
现在好了

网友:
妹纸求曝照

网友:
干电子这行,女的很少。男的问问题,没人搭理,女的一求助,屌丝男都来帮忙。我认识一个人,男,在Q群上说自己是女的,提问题要资料好爽。
所以楼主是真妹子还是假冒的不好说。

网友:
三个LED灯泡?
灯泡?
说清楚是一般的LED指示发光二极管还是由超亮发光二极管做成的LED灯泡?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能同意更多

网友:
为什么我提问的时候大伙就不这么积极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要说你是妹子。。

网友:
你们都是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