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无论下载调试程序都是三个灯亮

楼主:
test connection已经通过了,debug的时候也不提示什么错误,F8也按了,但是无论什么程序都是这样的现象。

网友:
四个LED只和对应的GPIO0~GPIO3状态有关。与其他下载或者仿真没有关系。
使用前建议先看看原理图。
论坛里面也有不少关于launchpad C2000的使用心得,也可参考

网友:
看看你的程序有没有对GPIO0~GPIO3控制的部分。

再者,JP4~JP11,要断开一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面的是Ti给的例程,我试过好几个例程都是这三个灯常亮。。。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TINT0 = &cpu_timer0_isr;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InitCpuTimers();   // For this example, only initialize the Cpu Timers
   ConfigCpuTimer(&CpuTimer0, 60, 500000);
   CpuTimer0Regs.TCR.all = 0x4001; // Use write-only instruction to set TSS bit = 0
   EALLOW;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4 = 0;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34 = 1;
   EDIS;
   IER |= M_INT1;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7 = 1;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for(;;);
}

网友:
楼的的程序,没有发现对GPIO0~GPIO3的操作  ---除cpu_timer0_isr

建议楼主从头开始学习

网友:
请问楼主,你对三个LED对应的GPIO有操作吗?从你的程序只能看到你对GPIO34引脚有操作。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已经找到问题了 是没有对io口进行操作 因楼主刚刚接触dsp还是新手 还望大家日后多多提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