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宽带放大器(D题)方案

楼主:
我们这方案不可能达到非常高指标,一百多M还是容易的,方案优点是采用IC,简单易行,四天三夜绝对做的出来,缺点就是大家都有的噪声问题。

方案

方案

网友:
芯片选型就是OPA695+VCA821+THS3201,三片OPA695+两片VCA821+一片THS3201 [ 本帖最后由 longhaozheng 于 2013-10-11 12:09 编辑 ]

网友:
中间两级VCA821+OPA695 我就不重复上传了

网友:
一是注意布局走线,二,可从我们原理图看出,我们最后一级的地和前面的地是分割的,单点接地,3,反馈电阻严格参照芯片手册取值 [ 本帖最后由 longhaozheng 于 2013-10-11 12:26 编辑 ]

网友:
E题方案估计大家都差不多,需要注意的就是相位自较正过程(电路本身产生的相位差,直流偏置带来误差等)

网友:
G题我们这边有个老师出了个非常不错的方案,就是参加的同学综合测评的时候没做好,只拿了国二,思路就是测电阻,通过四个非常低零飘的运放在四个角构建一个等势面,一个恒流源通过表头注入覆铜板,通过测电流来确定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