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LM358输出0~10V出现问题!!

楼主:
原理图附上,现在用2个PWM分别控制LM358的2个通道运放输出0~10V,出现问题:
    PWM相同占空比:通道1输出10V
                                 通道2输出10V
    PWM不同占空比:通道1理论上输出10V,实际输出9.4V
                                 通道2理论上输出0V,实际输出0V
   为什么输出不同电压的时候,电压高的通道实际会偏低呢?求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PWM频率多少?占空比变化范围?图中VD2标称击穿电压多少?都应该交代清楚。

另外,要求输出10V,电源电压12V稍嫌低,最好提高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带载出了问题

网友:
是电源功率的问题?

网友B:
估计还是和3腿的输入也有关系吧。R12 R13 C9 C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还是和3腿的输入也有关系吧。R12 R13 C9 C10

楼主已经在3楼说过:“电源带载出了问题”。想必是电源带载后电压降低导致运放输出电压不足。

网友:
两路输出的时候,另一路输出不到0(比如0.5V)试试。

网友:
注意LM358的DATESHEET,其输出并不能到0V。在输出为0.2V的时候,负载能力(SINK电流)已经下降到只有几十微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