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控制DA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软件无线电,看一个M序列产生器的demo的时候发现一个疑问,demo是这么写的:
assign        DAC_DB        = {M_S,{13{~M_S}}};
其中DAC_DB是14位输出.连接到DA,M_S是1位信号,是产生的0,1随机信号.

这个让我有点不太懂了,M_S分别为0,1时 DAC_DB的输出应该分别是
14'B01111111111111
14'B10000000000000

按照我对ADC的理解,输出应该差不多,结果示波器看Vpp为2V

我改成了assign        DAC_DB        = {M_S,{13{1'b0}}};
我认为应该获得峰峰值大得多的信号,即M_S的0,1分别对应:
14'B00000000000000
14'B10000000000000
结果示波器观察居然变成了Vpp=1V

用signalTap抓出来的波形和我预期的差不多,但是实在不知道是我哪里的理解错了,DA转换结果怎么会是实验的样子?示波器的图就不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不容易有一个回复...
我估计可能是DA数据位含义和我理解的不一样,有时间去看看datasheet  这几天太忙了

网友:
这个DA是二进制补码输入方式。

网友:
positive的最大值是01_1111_1111_1111
negtive 的最小值是10_0000_0000_00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看了看器件手册,学习了

网友: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