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的SPI调试问题,怎么才能够调通啊?

楼主:
主机程序————————
#include "iostm8s103f3.h"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
      for(j=0;j<=m;j++) ;
    }
}
void GPIO_Init(void)
{
    PC_DDR=0x40;        //MOSI主设备互补推挽输出;
    PC_CR1=0x40;
    PC_CR2=0x00;

    PC_DDR&=0x7f;        //MISO主设备悬空输入;
    PC_CR1&=0x7f;
    PC_CR2&=0x7f;

    PC_DDR|=0x20;        //SCL主设备互补推挽输出;
    PC_CR1|=0x20;
    PC_CR2|=0x00;
}

void SPI_Init(void)
{

SPI_CR1= 0x5f; //先发送MSB,开启SPI设备;
                //波特率设置为111,即2M/256=7812;
                //配置为主设备;
                //空闲状态时SCK保持高电平;
                //数据采样从第二个时钟边沿开始;即CPOL=1,CPHA=1,LSBFIRST=1;从机也必须与之一致
SPI_CR2= 0x00;

}

void SPI_Send(unsigned char Data)
{
Delay_ms(8);
SPI_DR = Data;
while ( (SPI_SR & 0x02)==0x00 ) ;//判断发送缓冲区空
Delay_ms(8);
}

void main(void)
{
GPIO_Init();
SPI_Init();

while(1)
{
  SPI_Send(0x55);
}

}

从机程序--------------------------------
#include "iostm8s103f3.h"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
      for(j=0;j<=m;j++)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while(i--)
  {
   for(j=100;j>0;j--);
  }
}

void LED_Init(void)
{
PD_DDR=0xff;  //PD0输出,其余保持原功能
PD_CR1=0xff;  //对应位设置为推挽输出
PD_CR2=0x00; //输出最大频率为2Mhz

}

void GPIO_Init(void)
{
    PC_DDR=0x00;         //MOSI从设备悬空输入;
    PC_CR1=0x00;
    PC_CR2=0x00;

    PC_DDR|=0x80;        //MISO从设备互补推挽输出;
    PC_CR1|=0x80;
    PC_CR2|=0x00;

    PC_DDR&=0xdf;        //SCL从设备悬空输入;
    PC_CR1&=0xdf;
    PC_CR2&=0xdf;
}

void SPI_Init(void)
{

SPI_CR1= 0x5b; //先发送MSB,开启SPI设备;
                //波特率设置为111,即2M/256=7812;
                //配置为从设备;
                //空闲状态时SCK保持高电平;
                //数据采样从第二个时钟边沿开始;即CPOL=1,CPHA=1,LSBFIRST=1;从机也必须与之一致
SPI_CR2= 0x00;

}

unsigned char SPI_Receive(void)
{
unsigned char Date;
Delay_ms(8);
Date=SPI_DR;
while ( (SPI_SR & 0x01)==0x00 ) ;//判断接收缓冲区空
Delay_ms(8);

return Date;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date;
GPIO_Init();
SPI_Init();
LED_Init();
date=SPI_Receive();
while(1)
{
    if(date|0x55==0x55)
    {
       PD_ODR = 0X08;//PD3口
       Delay(500);
       PD_ODR = 0X00;
       Delay(500);
     }
}

}

得不到结果啊!!怎么办?是哪一步错了,还是漏了什么啊?

网友:
用库应该没问题。。。我就遇到奇怪的问题,在FATFS移植上出现的,先是用库OK。后来ROM不够了改寄存器操作,问题来了。看图片。还没研究出为什么

网友:
SPI_CR1= 0x5f; //先发送MSB,开启SPI设备;
                //波特率设置为111,即2M/256=7812;
                //配置为主设备;
                //空闲状态时SCK保持高电平;
                //数据采样从第二个时钟边沿开始;即CPOL=1,CPHA=1,LSBFIRST=1;从机也必须与之一致
SPI_CR2= 0x00;

要先设CR2, 使能软件控制NSS,不然主模式设置不了CR1,具体自己仿真看寄存器写入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前先预读一次DR以清除RXNE

网友:
之前先预读一次DR以清除RX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