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函数发生器叠加信号源

楼主:
将两个频率不同、幅度不同的正弦信号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函数发生器的两个通道应该是串联起来,还是并联起来。根据电路原理,电压源不能并联,所以应该是串联起来。我用multisim进行仿真的时候,把两个函数发生器并联起来,软件会报错。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我把两路信号同时加到一个输入端,确实也实现了信号的叠加,我是看别人这样加上去的,是不是我看错了???小菜我想不明白这个问题,请了解其中原理的好心人赐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仿真中的函数发生器是理想电压源,不能并联。
实际的信号源(可能叫信号发生器,可能叫函数发生器)是有内阻的,例如XD1022低频信号发生器输出电阻为600欧。不是理想电压源,而且仪器允许倒灌电流,就可以将两台仪器并联。
两台仪器输出串联,若仪器是交流市电供电,反而会产生一些问题。多数信号发生器输出两端中有一端是接仪器外壳的,两台输出串联将使其中一台的外壳对另一台外壳有电压(信号源输出)。

网友:
实际电路中直接叠加的比较少吧。一般中间放个电容隔开再叠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很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