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怎样查看生成代码的大小 ?

楼主:
IAR 怎样查看生成代码的大小 ?

网友:
看map文件。里面的信息很多

*** PLACEMENT SUMMARY

  Section            Kind        Address    Size  Object

*** INIT TABLE

*** ENTRY LIST

  9 742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618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1 703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网友:
很容易,在tool选项中选择需要显示的内容,然后编译,在下面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果然在下面,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受教

网友:
Tool/Options/Meassages/show build message中选
择All

网友:
我一般都是在map文件中看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