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对《开学季助学活动》FPGA助学板的看法

楼主:
其实,这是一篇专门挖掘个人觉得这一款板子的不足的文章,希望@KDY不要对我有意见。这也算是个人对PCB设计的一点小总结吧……
       早在国庆前夕就已经收到学习板了,这次包装没有之前的好,不过也还行,至少板子到我手上还能正常运行;本想早点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无奈天天忙得要死要活的,实在受不了。终于国庆放假了,自己也回老家玩一趟在返程中觉得无聊便在厦门火车站抒发自己的感想,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居然笔记本没电了,忘记保存,可怜我的劳动成果就这样子泡汤了……
       回来有事忙忙碌碌的几天,今天终于可以抽空过来干活了:
       最开始拿到这款板子的时候就觉得这丝印实在有伤大雅,把一块原本还不错的板子下降了一个档次,真心建议后来者在DIY时一定要考虑一下布局,这个布局不只是板子上元器件的布局,还有丝印的布局,元器件的布局影响到的是板子的性能与美观,丝印影响的则是板子的美观与实用性,就拿这一款学习板来说吧,在拓展IO和测试点没有在丝印层表明引脚功能是在是一个大大的疏忽,这样在使用这一款板子的同事还需要有原始设计原理图,天天对着原理图是在不好受而且很容易将相邻啷个IO搞混掉,两外中文标注、英文标注确实有助于整体认识这一个系统,但是注释的位置不是很合理,特别是字体与字号闲得很不协调……
       在元件选择上轻触开关的选择个人觉得不是很合理,这并不是因为这个按键的质量不行,而是因为这种类型的按键的高度偏高又没有按键帽,按起来有点不舒服,可以在上面加按键帽或者选择同一封装,但是触电面积大一点、高度低一些的按键,舒适度会大大提高
        按照个人习惯,一般情况下不会讲电源的输入端设置在板子的右下角,而是在左上角,觉得这是一个最佳选择,不仅是习惯上更是在整体规划上的问题,当然每个人的作风是不一样的,就是觉得很别扭。
       板子的元件布局觉得不是很匀称,有一种左右不平衡的感觉……
        最后,黑色的丝印最为终极产品有一种让人觉得更加稳重的效果,很容易对这一块板子的质量给以肯定,但是在做测试和返修的时候最不喜欢看到的就是黑色丝印的板子,即使有万用表也会测试的要死要活的,蓝色和绿色更容易看清引线的走向、布局。
       板子的尺寸、规格,外观看需要,没有绝对的好与不好,实用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谈的一点也不浅,很深入,非常中肯。
1、IO扩展没有加丝印,布局有密有疏,没有对称,这两点确实是需要注意的。
PCB是由Layout工程师设计的,对产品有着丰富的经验,但是开发板的细节确实有所欠缺。
2、丝印的生成和设计软件有关,Allegro对中文的支持不是太好,使用的是Skill做的bmp转换软件,
大小调整比较吃力,相比dxp和powerpcb对中文的支持力度较差,做这些丝印和做二维码是一样的都是
使用画图软件生成的。
3、这个板子按键确实有键帽,也是按照有亚克力设计的,这是第一个版本的外框,不是很满意
已经设计第二个版本的外框了。
最后说一下,其实我个人对1.20版本的板子是比较满意的,但是2.00版本是在1.20的基础上做了拉伸,
主要是1.20的产品布局太拥挤,对生成装配工艺不利,2.00扩大了空间,背面没有留元件,增加了
生产工艺性能,同样手工焊接的情况下。V1.20的一次良品率只有80%,V2.00的良品率达到90%,
如果机贴估计能达到95%以上。这个一次良品率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万事开头难,小小的开发板,也有方方面面的注意,在后续的产品中一定加强和改进,感谢Lu同学的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有点偷工减料的味道。有机会多交流交流,知识、技术这东西还是多多益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