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极管 带宽能达到GHZ级别

楼主:
研一师妹紧急求助 ! 用三极管做一个开关电路,输入方波。 用的带宽800MHZ的三极管,输入2MHZ方波,三极管输出不是很理想。  我想应该是带宽小的问题,有没有大神知道什么型号的三极管带宽能达到GHZ级别。 另外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带宽小造成的?

网友:
调下偏置电阻的阻值试试,电阻会影响到上升/下降沿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入2MHz方波,放大器带宽有40MHz波形就不错了,三极管特征频率800MHz足够,根本不必使用更高性能的管子。
恐怕是电路设计不正确。
把你的放大器原理图贴出来,务必注明元件型号及参数。

网友:
电路图如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R4和V2是什么目的?对Q1输出进行幅度调制?

网友:
V2是开关信号,通过V2来控制V1的导通和断开

网友:
回复 楼主:

“通过V2来控制V1的导通和断开”
这句实在看不明白。
V1和V2都应该是独立信号源吧?怎么会V1受V2控制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相当于ASK调制,V2是调制波,V1是载波,通过V2控制三极管,从而达到射级输出的V1受V2控制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么应该说V2对Q1进行调制,不能说V2控制V1。

R4在此没有什么用。
为何要从发射极输出?

网友:
R4 没什么用 如果按照你的思路 你怎么做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R4短路掉,同时加大R2到1~2k。

网友:
试过了 还是不行 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输出失真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行”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的直流偏置就没有搞好,失真是有可能的。

电路这样设计是不好的。可以使用共基极、共发射极;两个信号可以分别从基极、发射极输入,也可以在同一极输入。

3906的Ft =250MHz,虽然不算高,但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按这个电路,自己算一下工作点。工作点搞好后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