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来看看MSP430和1602的输入问题

楼主:
最近在学习MSP430G2553和1602液晶显示屏连接,由于端口少用了4线输入的方法,但是参考网上所有的资料都是高四位输入法,试验后都成功了。然后我就想了想可不可以低四位输入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修改了代码和连线。但是几次尝试都是错误的,不知道为什么一下是几种尝试大神帮忙给看看。
一,把端口改成(用P2低四位口作为数据的输出端口)
* PIN7 --> D0接P2.0

* PIN8 --> D1接P2.1

* PIN9 --> D2接P2.2

* PIN10 --> D3接P2.3
(由于写指令函数和写数据函数大致内容相同,列举出写指令函数)
/*****************************************
                写指令函数(修改过后的代码)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delay_nus(16);

   P2SEL=0x00; //设置P2端口为并行输出/输入端口

   P1OUT&=~BIT6; //RS=0,P1.6管脚,意思是给1602选择指令寄存器

   LCD_en_write1();//液晶使能上升沿

   LCD_DATA_PORT&=0XFO; //清高四位

   LCD_DATA_PORT|=command&0xOF; //写低四位

   delay_nus(16);

   LCD_en_write2();//液晶使能下降沿

   command=command>>4; //高四位移到低四位

   LCD_en_write1(); //液晶使能上升沿

   LCD_DATA_PORT&=0x0f; //清低四位

  LCD_DATA_PORT|=command&0xf0; /*写低四位,但是实质是把高四位上的数据

  写了进去,因为把数据右移了4位*/

   LCD_en_write2();  //液晶使能下降沿

不知道是自己对端口读字节的方式还不理解还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先写高四位的可以成功显示,尝试低四位输入就老师出错。请大神指点,如果代码错误请帮个小忙。

网友:
下面资料里也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英文的我是一点都看不懂,但是还要谢谢您了, 我慢慢查金山词霸了

网友:
只能用1602液晶引脚的高四位。8位,待写的数据一次送到液晶D7~D0;4位,待写数据分2次送液晶D7~D4,先高4位,然后低4位左移4位后再送D7~D4。
下面是  1602液晶 控制芯片的 datasheet

网友:
即日起——2013年10月31日止。只要在本版块发布关于MSP430的原创问题贴或关于此书中内容的一些原创讨论并发微博@EEWORLD,我们将随机抽取50名幸运网友赠送
《MCU工程师炼成记》一本+EEWORLD限量版订制T恤一件+ launchpad 板子一块,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我只能帮到你这里了,不要忘记微博@EEworld哟!

网友:
网上还有2线驱动和6线驱动的,楼主不妨折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