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终端设备如何选择加入路由设备

楼主:
想请教下各位,zigbee网络存在一个协调器,2个路由器.
那终端设备加入进去.是如何去选择哪个路由器作为父节点?

网友:
难道需要自动选择信号强的来加入么?
那生产安装怎么办呢?不可能只采用key来邦定固定设备吧?

网友:
TI的协议栈默认是根据信号强度来选择父节点的,如果要改的话,你就需要自己改写协议栈网络层了

网友:
修改网络层这个目前对我来说,难度大了点.呵呵.还是谢谢

网友:
能否指点下,大概在网络层的什么地方可以下手? 有个头绪.

网友:
无线新技术真是让人眼花缭乱。努力跟上时代步伐。

网友:
ZDApp.c可以修改

网友:
记下,留个名,
我是靠信号强度来加入路由的,具体如何实现还不知道

网友:
这个是内部机制……呵呵,咱ZigBee可以做15级,我们是上海顺舟电子哦

网友:
TI的网络层是封装起来的,并没有开源,应该不可以改的。加网时可以让ED设备靠近要加入的路由,这样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