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求助哇。。。侄儿的作业难道我了。。。送学习资料120G

楼主:
RT。。。
侄儿学校发的组装玩具,是无线遥控的 但我没看到有无线模块
本人对电子又不了解 搞的很是为难
侄儿想知道其工作原理和每种元器件在这个电路中起的作用(其实我也想知道。。。
恳求各位能帮助解答。。。
图片上有标注“②”的这个是什么?难道是无线类的模块么?在板子⑧处写着ANT,但材料包中只有一根韧性好点的铁条。。。难道这个是天线?
我无奈了。。。像是这个板子为何要用6个三极管。。。等等等等。
对于我这个门外汉来说这确实是个问题  对于你们而言应该就是幼稚园的小儿科吧。。。
帮我解答下 感谢了。。。在线求解。。。

上图:

送:搜集来的120G学习资料!!!

网友:
RX,接受板吧

楼主说对电子不了解,那是哪块版主呀?

2可能是带骨架的磁芯电感,可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惭愧  是创意板块的

网友:
聽說是因為不聽話, 這個悽慘的遙控車被他老爸生氣而懲罰性的踩了三次, 變成這個破碎的樣子.
不是貴重的玩具, 但是在小孩子的心目中, 自然有一定的價值, 那個不是用錢來衡量的價值. 至於為何情有獨鍾, 特別希望讓這個悽慘的遙控車恢復行使, 那是還沒有完全理解的小孩子的心理因素.
本 來以為很簡單地就可恢復功能, 但是看了破碎的電路板後, 那個遙控的震盪線路 LC TANK 的 C, 就是貼片電容不見了. 對無線電基本的理解, LC 共振電路的靈魂, 沒有了固定的數值, 頻率就會改變, 遙控就失效了. 到底要補上一個什麼數值的諧振電容 C, 那是一個問題. 隨便實驗, 換了手邊可找到的 40P 跟 470P, 結果當然是沒碰上運氣, 當然不動作.
所以上網搜尋一下接受電路的資料, 結果是沒有找到資料, 那個 IC 編號是 TXM RX-3E ZYT11C6. 之後再拆開發射機的盒子, 裏面沒有 IC, 只有一顆晶震 27.145 MHz, 因此再去 GOOGLE 搜尋 [ 27MHz 遙控電路 ], 大概了解, 這種發射電路的震盪器設計可能名為 Pierce oscillator 或是 Crystal Coplits Oscillator, 記得上次玩 SoftRock SDR 的時候也看過這樣的設計, 震盪頻率是依據晶震 27.145 MHz 而定, 實際是哪種, 需要看 PCB 畫出電路圖才能確定.

參考下面的網頁

网友:
当版主还不会用google呀?

http://aitendo3.sakura.ne.jp/ait ... r/JM-0853/RX-3E.p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告知名称
我也曾打开过搜索 用过图片搜图未果  但却实不知道这个是叫电感所以无从下手
P.S搜索出来的基本都是无线模块 很无奈。。。

网友:
不一定是电感,是几个引脚?两个还是四个?

那么多三极管可能和接受无关,可能是用来驱动电机之类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们学校里发的类似淘宝上卖的这个东西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76125&_u=bejbpa8f2e

有几个引脚我还真没注意。。。东西让侄儿带回去了。。

网友:
2是可调电感,至于6个三极管看这个文档,上边有http://wenku.baidu.com/view/d32fb5d0360cba1aa811da61.html    ,貌似就是一样的电路

网友:
楼上的回答碉堡了

网友:
看芯片型号,google 主芯片即可知道,这种是通用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的是俺吗?有意见欢迎提哈

网友:
先找芯片的资料,其他的也就会有了。慢慢来。
顺便问问楼主什么时候当斑竹累了换我干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