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只允许直流信号通过阻止任何交流通过的用放大器实现的电路!

楼主:
之前在做AGC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把检波后的直流信号通过,交流信号想把他滤除,当时简单的考虑用电感滤掉,结果果断不行,交流分量始终是存在的。后来用有源的opa低通滤波电路,结果也不行,虽然低频。但是始终有交流分量,后来考虑设计一运放的电路,使交流通过之后相互抵消,直流则能过去,后来项目中的另外一个电路也涉及于此,仍然没有解决,希望哪位大侠能指点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世界上没有楼主所要求的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可能,大概的想法就是利用放大器正负极过去,交流一端因为正的还负的相互抵消了。直流刚好过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世界上没有“直流信号”。所有“直流信号”实际上都是变化极为缓慢的交流信号。
你要“阻止任何交流通过”,那就连你要的“直流信号”也过不去了。
按照首帖的意思,应该是尽量降低你的低通滤波截止频率。

如果想继续讨论,最好是把你“大概的想法”电原理图贴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今晚设计出来,

网友:
积分解耦可行吗?
没有具体的电路,想法是通过积分消除交流信号的值。

网友:
滤波,最根本的是无源器件的作用、或者模拟电抗。 什么OPA还OPB都是建立在无源滤波之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交流信号带有偏置。积分只会越积越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无源滤波一般也很难把交流全部阻断

网友:
回复 楼主:

利用运放正负输入抵消的是共模信号,本身不能隔交通直,楼主期望的电路确实不存在,方向有误。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真的很难实现我这个电路。这个电路觉得好多地方都应用的上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依我看,楼主要的是一个截止频率非常低的低通滤波,例如0.01Hz,也就是说周期小于10秒甚至周期小于1分钟的信号都滤除。这样的电路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纯粹的低通滤波。设计那种低通滤波器的结果是你买不到的电容或者电感。

网友:
回复 楼主:

买不到那么大的电容,另想办法呀!用电路“等效”出大电容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很难是根本办不到,而且你的思考方向完全错误,事实上是还是因为对运放电路的概念不清所致。
关于这个问题,maychang讲的很到位。

网友:
楼主的方向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像方向确实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恩。确实这电路不存在。看看又改补补模电了。谢谢指导

网友:
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是否实现了呢? 可以通过调整电阻的精度,或者使用电位器实时调节,达到一定的精度。

有PROTUES 的仿真图!

123.DSN

仿真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先叙述一下我看你的电路所想到的。

你的意思是:U1对输入信号同相跟随,U2反相,然后两路信号由U3求和。
U2因为有C1隔直,故不允许直流信号通过。那么对直流信号来说,U2输出为零,出现在U3输出端的只有直流信号。交流信号因为U2反相,在U3输入端互相抵消,U3输出为零。

你把交流和直流截然分开,所谓“一分为二”。
问题就在于:所谓“直流”信号,不过是变化很缓慢的交流。
既然是仿真,你不妨输入一个0.16Hz左右的正弦交流信号看看输出是什么样子。检查输入输出可以用仿真中的示波器,双通道,一路检查输出,一路检查输入。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电池加电位器(或线性电源)的方式能产生你需要的这种直流信号,其它方式还真产生不出来。
关键是你想要出来的直流信号做什么用?后一级总会有采集吧,是采集就有精度,就会有误差,就可以有误差允许的范围。
理想情况是你后一级采集系统也是用电池供电的,而且没有开关元件,假设供电电池的内阻为0,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会用到你提供的信号。电路里不能有容性负载和感性负载,否则就可能会产生振荡。

网友:
回复 网友G:

查下你说的方案。谢谢。有难度哦。

网友:
理想的东西都做不出来的,相对理想的东东才做的出来

网友:
楼主这里应该考虑实际情况,你希望在处理后,这个交流含量的峰峰幅度小于多少?
就像直流电源一样,有一个纹波值参数,没有那个电源能做到0纹波的。正如楼主想将这个交流完全去掉,我想那是不可能的,maychang说的很好,直流就是变化很缓慢的交流。
这里应该给定这个低频含量的一个设计标准,不能开口就说去掉交流,输出直流。

网友:
回复 网友F:

好的。大概的意思后来设计的原理就是很低的低通滤波吧。谢谢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