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电偶的信号调理电路的问题

楼主:
我要做多路的温度采集,用的是K型热电偶,电源用电荷泵转换模块,信号调理部分想用AD620和OP07做二级放大,现在有几个地方不太有把握,请做过的帮忙!
一是电源,我现在用12v电瓶供电,用电荷泵转换成+/-12v,这样的电压有一定的纹波,对信号的采集比较不利,是否该直接用电瓶电压做成单电源的呢?
二是热电偶的两个信号端是否按AD620的数据手册上例子一样直接输入AD620的输入端即可,我看手册上还有EMI FILTER的部分,这部分对测量热电偶的情况应该怎么加进去呢?热电偶的冷端是该接地还是接一个稳定的电压呢?三,因为我要求的温度涉及到零下,因此AD620输出后要分别经过同相放大和反相放大再送入A/D端口,我打算用OP07制作二级滤波,一级是无限增益滤波电路,二级是同相放大2倍和反相放大2倍的滤波电路,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1、可以做成单电源供电。但运放偏置需要仔细设计。
2、单电源工作,热电偶当然要接到固定的稳定电压上。
3、当然可以。

网友:
输入端要保护的1
4148之类的少不了 可以做成单电源的 不必要负电压

网友:
无图无真相你画出来我给你说

网友:
有热电阻的方案 ,热电偶没接触过AD620的输入先要提升到中心电平,通过大电阻把两个差分输入提升到中心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