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放大电路输出不在设计范围内

楼主:
OP07放大电路输出不在设计范围内:请教大家,用OP07实现30倍信号放大,但是实际放大倍数只有13倍,输出电压、频率、波形输出都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输出多少啊。?上个图更好

网友:
不贴图,谁能知道楼主是什么电路?更不用说分析为何不正常了。

网友:
仿真一下

网友:
是不是电路频带宽度的影响?建议仿真测试一下电路的频谱特性

网友:
楼主是想让大家凭空在这里猜呢?

图呢?

条件呢? -- 如工作频率等

网友:
输出电压、频率、波形输出都正常?
实现30倍信号放大,但是实际放大倍数只有13倍这是真奇怪了

网友:
一个是频率特性不够,输入信号的频率太高,一个是输入信号的幅值太大,OP的输出饱和了,自然显示不出足够的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