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信号中引入高频干扰的问题

楼主:
低频信号中引入高频干扰的问题:在测量低频信号时很容易引入高频干扰,因而测量频率总是偏大,不知道应该如何滤掉那些高频噪声,尝试过用电容滤波,但是不起作用,请大家帮忙。

网友:
加个低通滤波器不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MAX262这种滤波芯片试试,或者设计一个无源的低通

网友:
楼主语焉不详。
目的可能是测频率,但测频率有多种方法,谁能知道楼主用什么方法?
“因而测量频率总是偏大”,大多少?真值是多少?
“尝试过用电容滤波,但是不起作用”,怎么滤的?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共模滤波(如共模电感等)+低通滤波,注意低频和高频的频率范围,

网友:
如果是测量频率的话,可以这样,将信号通过低通滤波器,将高频信号幅度降低,保证低频和高频幅度的差值大于某一确定值,然后将其接到一个比较器,调整比较参考电压,使其高于高频幅度,低于低频幅度,这样就可以从比较器输出有效的信号。如果有软件设计的话,就更好,在软件中用滤波算法进一步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