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邮票孔模块有什么办法方便装拆卸?

楼主:
边缘是邮票孔(半过孔)的模块,大家一般都是怎么连接的?直接焊在母板上?这样如果要拆卸是不是比较麻烦,尤其是对没有热风枪的?
用导线连倒是方便拆装,就是不牢靠空间也大
能不能够在半个孔上焊排针?这样可以插在母板的排针插座上。有没有这样做的网友?就是怕不得劲,尤其对于小间距1.27的

网友:
这类模块本来就是用来直接焊的,自己先焊插针也行。直接焊需要拆时未必非得有热风枪,可以用吸锡铜带或粗一点的多股铜导线在松香的配合下将锡吸走,我有热风枪,但我拆多引脚或SMD器件时更愿意使用吸锡法。

网友A:
这种东西设计的时候是打算直接焊接在板子上。
间距如果是2.54、2、1.27或者1.0的可以试着焊接排针。
再小了的就很难找到合适的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设计的时候是打算直接焊接在板子上。
间距如果是2.54、2、1.27或者1.0的可以试着焊接排针。
再小了的就很难找到合适的针。

就怕焊插针会不牢靠,会不会掌握不好力度把焊盘给拉脱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可能信很大,焊盘和基板的接触面积小,很容易脱落。
如果已经焊接上去了,再往其它的板子上焊接的时候,针的末端受力就成了一个省力杠杆,被翘掉的可能性依旧大。
我想你可以先把这个邮票板子直接焊接到一块板子上去,再在下面的这块板子上焊接排阵,下面的这块板子就充当了转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