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屏蔽罩的接地问题

楼主:
假如我要对一台测量仪器价格屏蔽罩,哪这个屏蔽罩是应该单点接地还是多点接地?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台测量仪器价格屏蔽罩

什么是“价格屏蔽罩”?

网友:
如果你的板子上是单点接地,就把那个接地点接外壳撒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写错了了,就是屏蔽罩而已。

网友:
如果电路板上是单点接地,那么屏蔽罩应该接到那个接地点上。
如果电路板地线铺铜,屏蔽罩应该多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