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BUG”活动】最近在玩LED灯,看到430板子上有三色灯,请教恒压PWM调流

楼主:
问题描述:最近在玩LED灯,看到430板子上有三色灯,请教恒压PWM调流,因为想利用三色灯变换出很多颜色,只能使用调流电路,目前只懂调压,请高手指导,调流就可以得到很多种颜色,在网上搜了很久,无果。望大神支援

问题范围:LED调流电路

网友:
三色灯实际是三个颜色的LED组合而成的,R,G,B这三个灯
每个等的亮度不同出来的总体颜色就不同.
电路就是一个用PWM控制三极管来驱动各灯的.
直接输出PWM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可以改变电流大小吗?谢谢

网友:
改变PWM的占空比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跟队友讨论的时候,觉得不可能这么简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你想使用调流电路来控制LED的亮度,需要采用DAC。但是事实上,通过控制PWM的占空比,完全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这个实验也比较好做,完全利用软件,写几行代码就可以测试了。
理论上讲,控制LED的的亮度肯定是通过调整LED的电流来实现,但是你得板子供给LED的电压肯定在LED正常工作电压范围内,通过PWM控制LED的开关时间,可以从“宏观”上起到一种调节电流的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C:

= =...这不就是改变了电流的大小了么??
LED是什么器件?是二极管.除去VF那几乎就是线性的电阻了,调节电压不就是调节了电流了?
PWM控制的是啥?三极管.三极管最后控制的不就是电流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这不就是改变了电流的大小了么??
LED是什么器件?是二极管.除去VF那几乎就是线性的电阻了,调节电压不就是调节了电流了?
PWM控制的是啥?三极管.三极管最后控制的不就是电流的大小?

千万不能将二极管包括LED理解为线性的电阻,哪怕“几乎”也不对,看看二极管的VA特性曲线便可知。
PWM控制的是LED亮灭的时间,导通电流本身和LED在通电时的亮度都没有变,变的是人眼的感觉,这是视觉残留的结果。当然,用时间积分的结果去看平均电流和平均亮度那确实是变了,人眼的视觉残留现象就是积分过程。

网友:
同意楼上。用PWM控制电流大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谢谢前辈的分析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