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端接收UART值,如何產生成檔案

楼主:
請問高手們,

sensor感測到溫度給msp430,再由uart傳數值給PC
目前會使用超級終端機讀取,

但是要如何把pc端接收到的uart數值,產生成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

類似這種程式要如何寫?

不一定要上大哥的圖這麼好看,能顯示在DOS也好.
感謝!

网友:
不知道超级终端有没有存档功能。

我是使用的C#写的windows应用程序,把收到的数据可以保存为XML文档

网友:
很多串口调试软件都有存档功能,但基本上都需要人工操作。其实,自己编写串口通讯软件并不难,利用可视化编程语言如VB等就很容易实现,看看相关语言的程序员手册就应该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若只在DOS上顯示
C該如何實現
能否請大哥提供網址呢?

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你去找本二十年前的C语言书看看便知,当年DOS下最简单的串口编程语言是Pascal。要注意的是,在DOS下运行的程序,所有Windows时代的编程语言都不可用,虽然Win95时代的C语言可以,但使用起来会麻烦的多,1990年的Turbo C就很好用,安装盘仅为5张360K的软盘,当年也算是大软件了。
不过,干嘛你非跟DOS较劲,现在的年轻人怕是连DOS的基本概念和操作都不会,而现在的可视化编程语言甚至不懂编程的人都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只會基礎的C語言,且沒用過C++
若要使用C++做出能顯示UART收到溫度值的UI,
該從哪裏開始學習,距離交作業時間只剩兩個月...

請版主提供一些建議和一些靈感
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显然你对付不了DOS编程的,改用VB之类的可视化编程软件吧,干嘛非要用什么C++或往DOS上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意思用C++做一個UI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实现UI的编程语言多了,C也可以,你熟悉C的话用C就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該如何完成它
能不能給點方向呢
因為C只會基礎的迴圈,函數
對怎麼做出一個UI的程序很陌生

有沒有推薦的開發環境?

网友:
这个你去找本C程序员手册看看,这可不是小篇幅能说清的。
另外,前面说过,想简单点,用VB之类的可视化编程语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嗯 真的很謝謝你!
好久沒在網路上遇到這麼熱心的人了

网友:
如果只会c, 可以选择xmodem串口文件传送协议.
你需要看看你的超级终端是否支持xmodem, 推荐使用1K_xmodem的改进协议.

这里很少出现台湾同胞!  欢迎常来!

个人书库,持续更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