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传万家,说出你的方法

楼主:
对于我们这个工科人来说,电脑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工具,我们装了这样那样的开发环境,数数还是不少的,但大多都需要破解(我就没用过正版的,没办法啊),所以需要修改这样那样的注册表、环境变量。当我们的电脑越用越卡的时候该怎么办呢?选择备份or重装?
       重装的成本就太大啦,装系统花不少时间,更糟糕的是那些软件需要我们一个一个重装一个一个破解,软件多了破解步骤都记不清了,边看破解教程边破解实在很愁人。
       备份的话,因为要占用相当大的的空间,本人认为也不是很好的办法。
       用云主机?现在免费的午餐还没有像云盘一样烧到云主机的行业,大多数是试用时间较短,内存硬盘都较小的样子。况且要想有好的应用体验网速也很关键,这个一般很难控制。另外一点就是云主机不一定支持软件的破解。
      虚拟系统?可以装在U盘上,插在电脑上用可以,可以随身携带解决了在其他电脑上未装软件的尴尬,不过这个是在U盘保存最纯净的软件,运行数据都在所插的电脑上,电脑久而久之还是会卡,最主要的是这个方法完全不能解决电脑卡、运行慢的问题。
      绿色软件?好多软件都没有绿色版,当我们想使用最新的开发环境是绿色软件就更难找了,绿色软件一直不习惯用,况且绿色版的用久了也会产生垃圾吧。
      电脑管家之类的清理?别瞎闹了,还不如我手动清理来的实惠呢。
      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来拯救我的电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不管是针对新装的系统有效,还是可以拯救已经变慢的电脑。不管你是有什么小工具小窍门,还是有对操作系统改进的看法,统统说出来与大家分享吧

网友:
养成良好的计算机使用习惯才最重要,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充斥着垃圾的操作系统。
我的计算机在Win95之后和XP时代之前基本上每年重装一次,DOS时代无所谓重装不重装,XP时代及以后只有彻底升级计算机(指主版芯片组型号的彻底更新)时才重装,比如上一次彻底升级计算机时是2008年,今年6月该机淘汰,5年期间并未重装系统,也未变的卡。临拆解之前进行系统测速,性能下降不到5%,还是因为硬盘太满的原因所致。
今年6月新装计算机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多种软件测速,然后纪录好数据,看看这一次能用多久。
我自己组装并用过的计算机列表,不包括在公司用的和非台式机:
1993年,Intel 80386-DX33,DOS
1996年,AMD 5x86-133 超频至160Mhz,DOS,后转Win95,转Win95后差不多每年重装一次
2000年,AMD K6II-333 超频至400,Win98后转WinME,升级操作系统算是重装过一次
2001年,AMD Athlon 1600,WinME,每年重装操作系统,期间升级过CPU和显卡
2003年,AMD Athlon 2300,WinXP
2004年,AMD Barton 2500超频到3200,WinXP,整个使用周期未重装过操作系统
2008年,Intel 赛扬Core架构430,超频了33.3%,Vista 32位版,整个使用周期未重装过操作系统,而这个Vista是被人严重诟病的“垃圾”操作系统
2013年,Intel i3-3240,Win7 64位版,目前尚未重装过操作系统,估计哪天用上了固态盘时才需要重装一下吧。

关于良好的计算机使用习惯:
1、使用原始安装版安装操作系统,绝不使用克隆版、集成版等来历不明的软件;
2、使用原厂正式版经认证的驱动,绝不使用自动安装或工具安装驱动;
3、不乱装软件,特别是不乱装不明出处的破解软件,实在需要时先备份注册表最好备份整个系统后再安装,删除时执行卸载操作后人工恢复注册表并彻底删除遗留目录和文件;
4、使用防火墙和防病毒软件并定期清理系统垃圾;
5、要做好系统优化,这个除借助工具软件外需要有足够的操作系统知识;
6、不要随意浏览“不明网站”,QQ、邮件之类一律拒绝可执行文件的接收,不打开任何不明来历的文件,哪怕是jpg文件;
7、选择性升级系统补丁,不是所有补丁都需要安装,这个得有足够的知识进行分析、判别;
8、定期进行系统测试,如遇系统性能下降需要查找原因并解决之;
9、养成良好的文件分类管理习惯,不要在同一目录下放置太多的文件;
10、硬盘管理也要合理,系统分区和数据分区严格区分使用,容量设置要合理,绝不越界乱丢文件,要保持系统分区的纯洁性,各软件的临时缓存区要人为指定到合适的目录下。
总的来说,知识才是力量,你做到这一点,计算机系统根本不会变的越来越慢,也不必经常升级硬件平台。现在CPU的处理能力已经过剩,我的i3 3240平台和给父母装的IVB赛扬1610平台在常规使用时根本没有任何可感知的区别,启动速度方面我的i3是16-18秒,给父母的赛扬是22秒左右(金山卫士报告时间),仅此。

网友:
微软的Windos操作系统早先是沿两条路发展,一为面向消费市场的Windows,一为面向企业市场带有网络支持、高稳定性的NT。在XP之前的各版本Windows其实都是DOS应用程序,先天性就有稳定性问题,经常出问题也就很自然了。而XP的内核使用了NT内核并抛弃了DOS,仅保持了对DOS的有限兼容性支持,所以XP时代以来的Windows操作系统就具有了足够的稳定性。到了Vista和Vista改进版本Win7的时代,DOS的遗留问题都已不再存在,原来的两条技术路线也彻底合而为一,这说明XP之后的Windwos已经足以应对要求严格的企业市场,再用不好就只能怪自己了。对技术人而言,“能不能”不是问题,态度和习惯才是决定性的。

网友:
看着楼主说的“爱传万家”,俺就“传”一把,希望所花费的时间能够给大家一点“正能量”。要知道,优秀是一种习惯,而习惯是可以养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装的纯净版,驱动也是从联想官网下的,补丁从来没打过,系统的更新也关闭了,一直是裸奔从来没中过毒,主要是不浏览杂七杂八的网站,况且浏览器也有云安全的作用。感觉清理垃圾一点都起不到提速的作用,文件管理也很在行(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C盘是系统盘,D盘装软件存放一些下载文件缓存之类的,软件不破解很难,好多专业软件都是要破解的。系统还是会变慢变卡。倒是把QQ(只装了一个QQ聊天,QQ其他的没装)完全卸掉,清理干净,再重装一遍系统会变得快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面对已经卡了的电脑有什么办法提速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要确定系统变卡的原因,操作系统和硬件配置问题都会导致,但二者表现不同。
如果是配置过低,测速的数值不会改变,操作系统本身的操作也不会变卡,只有运行一些新的软件和浏览现在的网页时才变卡,此时使用系统监测软件会发现CPU或内存的占用率会高达100%,而平时则很低,这说明硬件跟不上了。通常而言,内存容量不足是更常见的。现在的网页会大量开Flash动画、视频、音频什么的,对内存的占用率很高。
如果是操作系统本身的维护不好,那么表现为所有的操作包括操作系统本身都会变的很卡,用系统监视软件看平时的CPU占用率或内存占用率就会比较高。
我习惯于使用第三方系统监视软件长期挂机,现在用AIDA64,过去则是其早期版本叫Everest,我用了十几年。该软件是系统测试软件,也有系统监视功能,需要人为开启,比Windows自己的好用。因为经常挂机该软件,所以测试数值了然于胸,一旦发现数值不对会立刻查找原因并解决。我现在开启4个监视数值——CPU占用率、内存占用率、CPU封装温度、硬盘温度,过去则只有前两个。
我前帖中提到过的两台计算机AMD Barton 2500和Intel 赛扬 430都使用到2013年,前者在父母那里,后者是我自己用,前者的内存容量是1G,后者则为2G,浏览EEWorld这样的网站时,二者的CPU占用率都只有几个百分点,流畅度并不会比今年新装的平台感觉差,但去诸如太平洋电脑网这样的网站时,开几个网页后,前者的内存就会接近100%占用率了,CPU占用率也会迅速上升,于是明显变卡,后者要开十来个才会变卡,而今年新装的都是8G内存,开了几十个也没有变卡。
计算机平台过时的信号是CPU占用率在平时就很高,内存不足则很容易扩充。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操作系统垃圾化所致,那没有好的办法,只有重装系统,清理垃圾操作只能清理掉浏览器缓存、备份文件什么的,无法对付操作系统本身的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占用一般不高,内存是2G的配置应该不算落后,系统现在明显没有以前刚装的时候好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而且一直在用散热器,笔记本的温度一点都不高,硬盘温度也不会高的

网友:
那就是操作系统垃圾化了,没办法,重装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微软不加强一下他的垃圾回收机制,现在的WP8系统可以在垃圾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自行清理,电脑操作系统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就不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新的操作系统会有所改善,但鉴于Windows的开放机制,“垃圾”判定问题是个大麻烦,微软一直是在开放性和安全性上找平衡,而封闭的iOS系统就没有这个问题。
只要Windows的开放性不变,那么垃圾问题就不能只靠微软或者第三方软件公司来解决,他们都有各自的商业利益要考虑,所以良好的系统维护只能靠自己。

网友:
不知道苹果的电脑是啥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直没用过,没有一件是苹果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可以在网上搜搜,遇到苹果专卖店的话可以去看看。其实计算机和操作系统的外观之类没什么好看,苹果操作系统现在也可以安装在普通x86计算机上,就是俗称的“黑苹果”,具体方法网上有教程。俺打算在淘汰下来的计算机平台上试试苹果或者Linux类的操作系统,没准哪天安卓也可以在x86台式机上跑了,现在理论上已经可以,有好几家厂商都推出了基于x86的安卓手机和平板,但目前公开的资源和驱动还没法找到。

网友:
长时间不用的开发环境可以卸载掉,能省不少硬盘空间。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把所有的开发环境全部卸掉也不会回复多少速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注册表是关键,可以在系统干净时做备份,然后过段时间就恢复一次,比用什么软件清理要有效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