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周期的问题

楼主:
怎么通过MIPS看DSP的时钟周期,
比如说DSP(TMS320C54X)的为200MIPS,怎么得知它的时钟周期?

网友:
想获知精确的时钟周期需要看器件手册,MIPS指标跟结构有关,与时钟频率不是1:1的关系,不能简单计算得到真实的时钟频率,而且真实系统中可采用的时钟频率并不一定是最高性能时的时钟频率,所以需要看器件手册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