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介绍一下大写VOID的用法

楼主:
例如这样调用
VOID GAP_SetParamValue( TGAP_CONN_PAUSE_PERIPHERAL, DEFAULT_CONN_PAUSE_PERIPHERAL );

VOID是一个宏:#define VOID (void)

请介绍下为什么要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依我看,这应该是类似于windows那一套的思路,谁知道他怎么想
它就喜欢用全大写的,像宏一样的长相来重定义所有数据类型。

但这种重定义我实在认为很多余。难道只是为了一套完整的作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