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投票 实物奖品奖励!

楼主:
中奖公示:
恭喜27楼网友:

致歉:之前因为疏忽大意把4*4+11写成了4*4+8并且还把数字算错了。。。在此感谢白丁的提醒。。。现在将错误更正。中奖的为27楼网友,在此更正。给大家带来的不便请谅。。。

到2013年10月24日中午12点截止,参与网友盖楼数目为48层。
摇奖方式:
第一次摇出号码(6个数字;1-6)*第二次摇出号码(6个数字;1-6) +第三次摇出号码(12个数字;1-12)=最后中奖网友所盖楼层。(必须是有效回答)

公示:
第一次摇出4号;第二次摇出4号;第三次摇出11号。
根据摇奖方式得出:4*4+11=27,即27层用户为中奖用户
不知道方式在想什么出现了明显的错误…在此感谢白丁的提醒…感谢感谢…

公示时间:即日至2013年10月月底。在此期间如果有网友持有反对意见,请跟帖提出理由。
感谢大家参与!请关注下一场的活动!

大家抢楼答题的热情都很高涨嘛~~大家互相转告下截止日期哈 是10月20日。
多次抢楼的只认第一次回答的楼层,抢楼未按规定回答的视为弃权。
10月22日-10月25日发出中奖结果,10月25日-10月底进行公示,如无异议奖品将在10月底左右发出。到时候请公示中奖的朋友PM我收奖地址。

请仔细看投票说明,未按说明参与者不考虑奖品哦~~
①从上述电脑品牌中分别选出你认为最好的2个最差的2个一共需要选4个哟);
②并且分别打分(百分制,不得打“零分”);
③投票后请回帖说明你选择的分别是哪两个品牌分别是多少分(你所认为的2个最好的和2个最差的四种品牌);
④说明打分的理由

P.S.多次参与无效

奖品实物奖  手机控制遥控飞机一部(图片明日上传)
获奖者由本人投掷骰子(两个)两个数字相乘,得出的即为所抢的楼层数(若相乘的数字大于实际的楼层数太多,就请大家抢楼吧)
骰子投掷结果视频发布,以示公正。

奖品:

多选投票 : ( 最多可选 4 项 ) , 共有 69 人参与投票

网友:
。。

我觉得最好不好选
现在几大厂商做工,品质,服务什么都差不多
说不好大多都是因为奸商各种出坏本然后。。。。。
   我最好的两个:1:apple(楼主英文少一个字母,这个苹果不多说,除了贵点,实际价格也差不多了,还能接受)85分吧,系统一般人真用不了,谁让习惯了(不要说双系统)
                               2:联想 -IBM think系列。因为本人就用think,几年下来各种皮实,性能依旧84.5think有目共睹,联想进步也是很大
实际华硕也很不错的,这个不解释,主板刚刚的,感觉比联想还爽。
  不好的两个:     清华同方:台式机起步,笔记本不怎么火,返修率很高,身边的这个牌子出问题很正常,63分不解释
                               微星:配置渣渣,音质超级。67分,不知道怎么解释
好了基本这样了,预计我是一楼。应该没奖的,就是路过把

网友:
当然支持国产了,不用怀疑

网友:
最好的我选了华硕和戴尔.不好的我选东芝和富士

网友:
最好的两个选的苹果和联想,最差的选的神州和清华同方,苹果打87分吧,这个就不说什么了,苹果就是好用、漂亮、有自己的操作系统这一点其他品牌都还做不到吧;联想打80分,国产的第一品牌吧,质量还是不错的,所以销量也非常不错,国内选联想的居多数吧,尤其是收购了IBM的业务。清华同方打64吧,听说这个牌子时间也比较早了,便宜没得说,质量一般般。神州60,见过有用神舟的,经常因为发热自动关机,设计的比较笨重,也是便宜没得说。

网友:
最好的两个是APLLE和神舟 苹果系统的好用自然不用说,本子也是相当的漂亮,虽然有些贵,但是95分不为过吧?
选神舟是因为配置高价格便宜,现在自己用的就是神舟的,感觉也没什么不好 ,给个90吧

不好的两个是LG和长城,因为我根本不知道LG和长城还产电脑LG名头大一些,给个65吧
长城给个及格,60吧

网友A:
其实前四个都不错。我选了苹果90分吧,娱乐机的典范,做图形设计用的也多。IBM,87分,商务机的代名词。
最差的就是七喜,12分。七喜不是饮料吗?广告也很山寨,整个一定位就是山寨;长城不是做显示器的吗?我也选了23分吧,典型的组装机。

现在PC行业,都在拼配置,价格不一样一方面是品牌,另一方面是选料和做工。联想ideapad就是个万国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最好不好选
现在几大厂商做工,品质,服务什么都差不多
说不好大多都是因为奸商各种出坏本然后。。。。。
   我最好的两个:1:apple(楼主英文少一个字母,这个苹果不多说,除了贵点,实际价格也差不多了, ...

疏忽了 哈哈 感谢提醒  现已更正
记得还要评个分哟  您忘记了  谁说一楼就没有奖品呢?骰子扔出两个“一点”相乘还是1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前四个都不错。我选了苹果90分吧,娱乐机的典范,做图形设计用的也多。IBM,87分,商务机的代名词。
最差的就是七喜,12分。七喜不是饮料吗?广告也很山寨,整个一定位就是山寨;长城不是做显示器的吗?我也选了 ...
有一种类似“雪碧”的饮料确实叫“七喜”。。。
但也有一种电脑的品牌叫“七喜”。。。貌似只见过台式机 没见有移动产品出现。。。

网友:
感觉最好的就是THINKPAD和话说了,THINKPAD的话硬件稳定性都是其他很难比的,华硕个人用家用都是比较合适的,至于差的这个真不好说!

网友:
苹果和东芝分别我认为最好的,打分为95,85,最烂的是方正和清华同方,这两个一个10分,一个5分,烂的要死。
理由:是亲眼所见,设计外观和寿命都很好。清华同方的本本,我买了一个,三个月就坏了,方正的也是垃圾死了,屏幕坏点很多,发热大, 用不到一年也坏了

网友:
此楼无效!!就谈谈对这几个品牌的感性认识。
1.  苹果Apple:时尚、轻便、图形设计;
2.  联想lenovo-IBM:做工好、商务机
3.  惠普HP         :服务器、商务机、个人娱乐机这块不咋行。
4.  戴尔DELL         :外观简单,好看。显卡一般用得不高,发热小。
5.  方正Founder         :过气的国内品牌。前几年台式电脑的中低端品牌。
6.  神舟HASEE         :用料差,配置高。粗制滥造,但是价格相当便宜,外观不大气。
7.  宏碁Acer         :台湾品牌,不稳定,散热不好
8.  华硕ASUS        :游戏机
9.  海尔Haier         :海尔算个新人,还出过一体机和超极本,还算不错的中低端品牌,老人机。
10.  TCL电脑         :不了解。但是手机好像不咋地。
11.  东芝Toshiba         :偏女性的品牌。
12.  清华同方         :拖拉机,台式机还有人买。
13.  三星Samsung         :屏幕好,偏外观。娱乐机。
14.  富士通FUJITSU         :曰本的。
15.  Terrans force         :完全不了解
16.  明基BenQ         :造显示器的吧,万国造。
17.  松下Panasonic         :造电视的吧,PC业务不了解。
18.  微星msi         :低端品牌,故障机,万国造。
19.  七喜HEDY         :神品牌。
20.  长城Great Wall         机箱?显示器?
21.  LG         :啥都造,啥都不精。

网友:
最好的2个:苹果Apple:90;惠普HP:85;两个都有其比较好的特性耐用。苹果的外观和材质是个人喜好的,还有其特有的系统。
最差的2个:海尔Haier:50;微星msi:60;易坏,不耐用。机型不是很好看。

网友:
手里的电脑,联想,苹果最佳。联想笔记本,买了四台 ,5年一台没坏
惠普就不用说了,质量问题太大了,同学中电脑出问题最多的就是惠普,基本全都有毛病。
海尔的台式机电源质量太差。

网友:
苹果Apple 做工好,质量好。系统也很独特。90吧
联想  配置比较均衡,散热好。给85

方正Founder 和 清华同方 都是老牌子了,但近几年没有进步。返修比较多些。都给65吧

网友:
苹果Apple:80分  工艺很好,小巧,精致,就是有点贵
联想lenovo-IBM:90分 售后好,性价比好,有点天生的缺陷,比如内存蓝屏问题 我的Y430老是蓝屏

惠普HP:60分  当年的电池门我始终记得,不能买。。。不过电脑的性能还是非常好的
华硕ASUS:60分 参数很NB,但是性能不理性,散热也不好

网友:
分数           理由
1.  苹果Apple:              85        金属的外壳,犀利的屏幕显示,很精致
2.  联想lenovo-IBM:      80         商务人士的典范,和联想结合更加的亲民。
6.  神舟HASEE:           40         散热很差劲,噪音大。
9.  海尔Haier:              30         整个电脑产品的体系感觉不成熟,没有好的创意和特点,同样也有一些性能的问题,(亲眼见过的)。

苹果和ibm最好,神舟和海尔差;

网友:
版主缺少一个投票截止时间啊

网友:
最好的2个:苹果l:90;联想lenovo-IBM:85;做工,品质,服务好。
最差的2个:海尔Haier:60;TCL电脑:60;做工,品质不好。

网友:

1.最好的两个,可能还有,a.Acer 台湾的做的不错,外观也好 70%,B,Samsung, 做得好,屏不错,68%
2.最差的两个,A, HP ,售后不行,款太老,30%  B, Toshiba ,日本的,款太老,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