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心得】第三集——SysTick设置

楼主:
续上回。这次的内容是重新设置系统的SysTick

我总觉得fps是有什么问题,因为我目测好像也不止这样,可是显示偏就是只有最高4FPS,因此推断计数帧数是有问题的

要知道,我可是按照示例上抄袭的库函数调用呢:
//
// Set up the period for the SysTick timer. The SysTick timer period will
// be equal to the system clock, resulting in a period of 1 second.
//
SysTickPeriodSet(SysCtlClockGet());

可偏偏就是这句话出了问题。

因为SysTick的周期寄存器,是一个24位的寄存器,因此只能将周期最大设置为0xFFFFFF个时钟周期

而在我的工程里,PLL打开倍频到80M,于是这个调用就试图把周期寄存器设为80M-1,十六进制是0x4C4B3FF,

明显溢出了……截取后周期只剩下0xC4B3FF,是原设计值的1/6,
也就是说,我的帧速率实际上应该是6倍于显示的值,大约20FPS才对

重新想办法,
SysTickPeriodSet(80000000/5);

之后在SysTickIntHandler处理中每计数5次再执行帧数统计,程序就正常了。

本次没有贴图了,

网友:
熟悉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