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在哪些方面可以取代ARM?

楼主:
MSP430在哪些方面可以取代ARM?
MSP430作为单片机 有其优劣,便宜而功能简单,
ARM性能更高。在哪些应用上MSP430可以以高性价比  合理的取代ARM?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体项目具体分析,这个问题应该去问你的研发经理.

网友:
现在都是ARM在取代MSP430

网友:
低功耗和小封装
MSP430可不便宜

网友:
呵呵,可能MSP430大量用还是由于它的功耗低,不过挺贵的。 ,不过我个人不会用MSP430做项目,现在功耗arm已经做得不错了

网友:
基本不能取代。大项目基本不会用430。便携式产品到时考虑了

网友:
谈不上什么取代,二者市场定位不同,ARM涉足低端MCU市场也只是近两年来的事,而且成本要在总体上衡量。
TI这样的大半导体公司都有大客户专门支持,真正的价格嘛,恐怕超出普通工程师的想象。其实,决定芯片价格的绝大多数因素仅仅是芯片面积,只要你的订货量够,什么型号、厂家都无所谓,按芯片面积付费,这时拼的就是技术和服务了,而大半导体公司之所以是大公司自有其过人之处。
另外,TI对中小公司和个人甚至学生的支持也是在各大半导体公司中名列前茅的,当然,其目的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欢迎他们这么做。

网友:
MSP430单片机的最大特点是超低功耗,在对功耗要求比较苛刻的地方选用MSP430单片机比较合适,比如电池供电、太阳能电池板获取能量、总线获取能能量或者单独的智能功能模块为了具有更广泛应用场合,不希望接入系统后消耗系统太大的电流产品。MSP430在较低的功耗时,可以达到较高的运行速度,这是很多微控制器没有办法比的。而且MSP430在针对低功耗方面和具体的应用集成了一些特殊的外设,比如LCD,无线。产品因为电源而产生问题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能够减小电源的输出功率要求,对系统的可靠性也会有很大的提升。
MSP430有些少管脚的型号,可以替代传统的单片机,性价比较高,而且可以仿真。
MSP430也适合适合做一些辅助的控制,比如一个主CPU采样DSP,ARM9等CPU,MSP430作为辅助的扩展CPU,这样扩展对供货要求不高,而且可以根据所要扩展的资源来选择扩展CPU,如IO扩展、数据FLASH、段式液晶、ADC等。
这两个是针对不同的应用领域而设计,MSP430随着工艺的发展,后期出来的型号在速度和性价比上用很大的提升,而且集成的外设越来越丰富,在一些应用中可以取代ARM。TI有一条完整的微控制器产品线,从单片机到各种档次内核的ARM,DSP,他们都有各自应用的场合,所以单纯地比较MSP430和ARM意义不大。
楼主如果有具体的项目选型,或者方案设计方面的问题可以贴出来讨论。书中也有一些关于CPU选用与系统方案设计的内容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这样的大半导体公司都有大客户专门支持,真正的价格嘛,恐怕超出普通工程师的想象。

透露透露嘛
虽然我是不可能需要那么大的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具体的不便多说,商业规则是要尊重的,但可以给一个已公开的例子:x86台式计算机的CPU。
我们知道,一颗入门级的CPU比如Intel的赛扬G1610,这样的CPU在零售市场上按理只有盒装的,售价约300元左右,但实际市场上有大量的散片,售价只有两百出头,差价远高于一个原装风扇和包装盒的成本。那么这样的CPU是从哪里流出的呢?答案是计算机整机厂。计算机整机厂可以从Intel那里获得远低于市场价的供货价,而且还返还“广告费”,整机厂呢则会将部分CPU通过专门的渠道转卖掉,在流通过程中有很多获取利益的中间商,就这样,到最终用户手里的价格仍明显低于正规产品,可见整机厂拿到的是多么低的价格。
以上例子仅仅是最便宜的CPU,高端的型号比如i7、至强等也同样有大量散片,而高端型号的差价更大。转卖这些CPU对整机厂而言也是不小的利润来源。
为了防止大客户通过转卖特价供货来获利并由此打击正规分销渠道,所有半导体大厂在与大客户签订供货合同时都有明文规定禁止这么做,且不得泄露价格、供货数量、交期、付款方式等商业信息,否则会面临严重的惩罚甚至法律诉讼,也正是因此,我不能给你提供具体详情。x86 CPU市场比较特殊,所以秘密可以公开,大家对此心照不宣,常规半导体市场就不能这么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