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形式的电压跟随器

楼主:
第4种是2,3种的结合。

第2种是反馈限流:这种处理需不需要,哪种场合需要?

第3种是平衡正向端和反相端的电阻。

以上4种形式分别用在哪种场合,比如需要驱动电流大的情况下或者高精度的情况下?
以上4种形式对运放的选择上有什么讲究?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种最常见,未考虑运放偏置电流。
第二种考虑运放偏置电流的影响。
第三种没有什么用,该电阻R1实际上是运放的负载电阻。
第四种未见到。

第二种考虑了运放的偏置电流,避免偏置电流造成的运放失调电压。但现代运放偏置电流都非常小,忽略偏置电流并不会造成什么影响,所以现代运放往往是第一种。较老的运放偏置电流较大,才会采用第二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是不是把第二种和第三种说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知道是否说反。
我是按照你红色手写的1、2、3标注来说的。

网友:
第二种没见过这样用。最多是考虑象输入电容之类的影响而采用的吧。
第三种,加在输入端的电阻不是R1了,是R1与输出电阻的并联。一般输出电阻很小,所以要它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