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锂电池的容量单位mAh和Wh的不同么?

楼主:
下图这个联想的笔记本电池,也只有5600mAh,论数字还比不上三块小米电池。

        现在制约着智能手机发展的一大因素就是手机的电池,这么多年来可以说手机的电池一直在原地踏步,手机性能是上去了,但是电池的续航能力却仍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正因为如此,所以移动电源市场才会如此火爆。
两块手机电池,他们的容量大小就可以用mAh来进行比较。但如果不是同类型的产品,直接这么对比可能就错了。究其原因,其实两块电池的电压是不一样的,也就是由于电压的原因,所以单纯比mAh数字的大小是没有可比性的。

         通俗点讲电池容量的物理意思就是指该电池能够容纳或释放多少电荷,常用Ah(安时)或mAh(毫安时)来表示。

根据电流的定义式:I=Q/t ,可知Q=It,电流I的单位时mA(毫安),t代表的是时间,单位hour(时),因此我们的电池容量单位就为mAh。
也就是说如果一块电池容量表示1000mAh,如果工作时的电流时100mA,则理论上可以供电使用10小时。
         不过从公式中可以看到Q=It,并未涉及到电压,因此这一单位只能说明电池内部能够容纳多少库仑的电荷。但不能说明这个电池能够做多少的功,以及电池可提供的最大功率是多少。不同类型的产品的工作电压是不同的。因此会常常看到在mAh的旁边还会有一个以Wh为单位的数字。电池可做的功W=UIt=UQ,电压U *电流I的单位为W(瓦),因此电池里的W用Wh来表示,它表示电池能够做多少的功。

          距离:6600mAh的电池的电压为14.4V,14.4*6600=95.04Wh,那们它全部释放可做的功就是6.6*14.4*3600=342144焦耳的功。而一般手机电压为3.7,因此上面的5200mAh移动电源理论上可做的功为3.7*5200=19.24WH,3.7*5.2*3600=69264焦耳的功。 Wh它是和电压、电流、时间成正比关系的量。而mAh通常作为电池充、放电的指标,它是和电池的充(放)电电流、时间成正比的指标,要让它和Wh有可比性或可换算性,还必须知道电池的电压。简单来说Wh=mAh/1000*电压。

网友A:
简单的说说,看电池容量,忽视了电压,那就是耍流氓。两块一样的电池串联起来放电,Ah数不会改变,但两块电池的容量显然是一块的两倍,而负载上的电压上升了一倍,消耗的功率自然也上升了一倍,欧姆老先生早就说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就是所谓的电池串联增加电压,并联增加容量

所以说今后比电池容量,不能光比毫安时,,也要看瓦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说说,看电池容量,忽视了电压,那就是耍流氓。两块一样的电池串联起来放电,Ah数不会改变,但两块电池的容量显然是一块的两倍,而负载上的电压上升了一倍,消耗的功率自然也上升了一倍,欧姆老先生早就说过了 ...

是手抖了吧  您的意思是串联起来Ah不会变,Ah就是容量单位啊,电流乘以时间得到的,串联,电流相同,时间相同,ah就相同啊。您说的是能量两倍吧就是wh,这样考虑电压就说的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汉语不是精确的语言,“容量”一词在此呈多义性,楼主文的中心思想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只注意Ah容量,还要注意电压。
字面上讲,“电池容量”可以理解成电池内电荷量的容量或者是电池内电能量的容量。前者指电池内的库伦电荷量,该量与电压无关;后者指电池内电能量的总和,这就跟电压有关了。没有定语的“容量”在此单纯从汉字语义上讲呈二义性,就看你怎么理解了,歧义就是这样产生的。

网友:
也许可以这么说:
“容量”有电荷容量,也有能量容量。
Ah和mAh是电荷(电量),Wh是能量。

网友:
楼主的标题“你知道锂电池的容量单位mAh和Wh的不同么?”里面的“容量”已经包括了两种,mAh和Wh。

顺便说一句:“小时”作为单位,必须小写,“瓦特”“安培”作为单位,必须大写。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过,一般对手机而言,因基本上就知道的手机供电电压都是标称3.7V锂电,,所以手机电池,都是比较mAh,,大多数人还是对电池容量用瓦时陌生

网友D:
对于移动电源我只注重实际的效果,即能充几次手机,mAh在国内是靠不住的,虚标啊!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

网友:
直接相乘得瓦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移动电源我只注重实际的效果,即能充几次手机,mAh在国内是靠不住的,虚标啊!

虚标的,什么单位都没有用,跟mAh自然也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汉语不是精确的语言,“容量”一词在此呈多义性,楼主文的中心思想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只注意Ah容量,还要注意电压。
字面上讲,“电池容量”可以理解成电池内电荷量的容量或者是电池内电能量的容量。前者指电池内的库 ...

我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也做了一些研究。其实定义为容量和电量是常见的说法。前者以ah作为单位,后者以能量单位wh。

总之,楼主的意思还是看明白了,就是说不能只看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