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波形正常吗?

楼主:
一电动车充电器损坏,没有输出。

内部的控制IC是TL3842,接上市电时,电源7脚电压近20V且摆动。REF脚(8)输出电压在0~5V摆动。输出脚6有间断脉冲。

后用电源对TL3842供电,REF 输出5V且衡定。振荡脚及输出脚均为锯齿波,下图为输出脚6的波形:

手里没有这种IC ,也没办法替换。

网友:
8脚的5V正常,4脚为锯齿才正常,说明7脚更正常,  6脚的输出应为肪冲方波才对,

估计是该片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我看了输出脚的波形,就纳闷了。

但是,不知道是怎么损坏会使它是这样的波形

网友:
显然不对。应该输出近似矩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