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控制板接近主回路板信号遇到干扰导致电感会叫,求指点一二

楼主:
最近在做一车载充电,当控制板接近主回路板,并且电流增大到一定值的时候。主回路上的大电感会叫,导致不敢继续增加电流,把控制板远离主回路板时候,效果会好点,哪位大侠遇到过类似问题,大功率的,说白了就是会有电磁干扰信号,哪位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说受到干扰或者某板距离另一板近了就会互相影响,几乎所有人都遇到过。
如果说“车载充电,当控制板接近主回路板,并且电流增大到一定值的时候,主回路上的大电感会叫”,恐怕遇到的人不会太多。
根据楼主叙述,可能是你的“主回路板”产生较强的杂散电场或磁场,影响到你的“控制板”,而“控制板”的输出(显然是控制主回路工作的)又影响了主回路工作。
用示波器看看发生此现像与未发生此现像时的波形,并加以对比,才好分析。
若不能分析出来,只能靠试。试的方向是尽量减少主回路对控制部分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东西装起来的尺寸是固定的。所以不能太远。装起来就进了。也知道有太大电磁干扰啊。就是咋滤波调试都还是不能达到指标

网友:
回复 楼主:

“东西装起来的尺寸是固定的。所以不能太远”
那就设法加屏蔽。

网友:
你这个问题从现象上看滤波是没有用的,因为不是串扰类型而是辐射场,空间允许的话屏蔽,但是现在尺寸固定,那就用别的方法,比如将电感换成封闭的。

网友:
改变一下电感什么的布局、方向,加屏蔽

改变一下电感什么的布局、方向,加屏蔽,试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感封闭?好吧。电感其实是大电感也不好封闭。就是大功率老叫烦都烦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恩。考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