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电路上的可控硅无法导通?

楼主:
为什么这个电路上的可控硅无法导通了呢?单片机13脚给出的信号我用示波器测了,触发电压有1V,触发脉冲宽度40us,应该达到了可控硅BT136的触发条件了啊。

但电阻R4两端测不到电压,所以也没得触发电流,导通不了,怎么回事?求高手帮忙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BT136触发应该是加在T1与G之间,现在T1接到单片机电源正端。

顺便说一句:最好别用这种电容降压电路,对新手太危险。

网友:
尤其是你的电路中还有两个按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懂。。。。。。触发信号不是加到控制级G上面么?怎么T1与G之间?怎么加,BT136只有T1,T2和G 这3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个电饭煲之类东西的电路,我老师要我来修下的,是成品电路,现在出问题了,无法导通, 负载不能加热了,饿,,,,,,

网友:
回复 楼主:

“BT136只有T1,T2和G 这3端啊”
没错,双向晶闸管只有三端。

信号是不可能只加到一端的。所谓电压,是指两点之间的电位差。

网友:
回复 楼主:

老师要你修电饭锅。
天啊!

网友:
修理家电对提高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还是有很大好处的,但要注意安全。
从电路看,这个电饭煲要么工作于调相法,要么工作于过零触发PWM法,后者性能较佳,但估计前者的可能性较大,毕竟小家电设计工程师中的高手相对较少。如果处于调相工作态下,触发脉冲的持续时间很短,只能用示波器才能看到,用万用表测R4两端的电压确实不够明显。
检修这个电路时,先检查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然后先断开R4,测单片机输出触发信号的那个管脚的电压,如果使用示波器要求使用隔离型的。先确定是不是单片机的问题,再检查可控硅电路。

网友:
怀疑楼主的图有错误。
从此图看,单片机根本得不到工作电源。

网友:
楼主的图从何而来,,是这锅的电路图?

网友:
这个肯定是楼主电路测绘的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的图没问题,只是小童鞋画的不太标准,不直观罢了。。。

这个是经典的电路,电源输出的+接”虚地”,-5V给单片机供电,以便输出负触发脉冲,在第三象限触发可控硅。

网友:
小童鞋总的来说,电路基础不错,这方面在班上也该排的上数一数二的了。

只是经验不足,口气大了点。。。

什么叫 ”应该达到了可控硅BT136的触发条件了啊?”     已经有结论了还请教神马?

这个电路驱动MAC15A6这类高灵敏度可控硅完全没问题!

只是LZ将可控硅换成了BT136这类低灵敏度的可控硅,就有问题了!

触发功率(电流)明显不足,触发不了这类可控硅,这个你可对比一下这两者可控硅的电参数即有答案。

解决方法:

1. 最好换MAC15A6这类高灵敏度可控硅。

2. 如手头只有BT136这类低灵敏度可控硅代替,可适当减小触发限流电阻R4(如减小到47欧),但由于受单片机IO口输出最大电流的限制,可能还是无法可靠触发,这时可考虑加一级三极管驱动,放大触发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xu说得对,我看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还是要谢谢各位大哥帮忙哈!确实是经验不足,安全方面会加强注意的,麻烦在帮我看下呗。。。
        我这里还有疑问,我今天仔细看下了那个单片机的参数,会不会是单片机的工作电压降低了导致输出信号不够触发。这个电路上ZD稳压管是5.1V稳压的,但现在连通后两端电压只有2.2V了,刚好达到单片机最低工作电压,所以我看单片机能正常工作,调档定时什么的都可以,开始就没注意。想请您看下这个问题有影响么,到底应该是5V还是2.2V的工作电压。。。。
         单片机HT48R063的工作电压参数:
              工作电压:f=4MHz: 2.2V~5.5V
                                  f=8MHz: 3.0V~5.5V
                                  f=12MHz: 4.5V~5.5V
              在VDD=5V,系统频率为12MHz时,指令周期为0.33μ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让我锻炼下。。。一举两得吧 反正坏了也是坏了。。。  再帮忙仔细看下撒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 ,我拿示波器看了单片机13脚输出的触发信号有1V左右,但触发脉冲宽度只有40us,是不是触发时间不够?我在网上找不到BT136的触发脉冲宽度的参数。。。
还有就是R4两端用示波器也测不到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片机两端工作电压只有2.2V,太低了,难以触发可控硅~~~

请重点查R1阻值是否偏大,C1容量是否不足, C2,C3是否漏电,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单片机性能变差,工作电流增大许多,等等,总之,工作电压要在 5V左右,否则,难以提供足够的功率,直接驱动可控硅~~~

网友:
还有C2的容量是否不足,无法提供足够的瞬间触发脉冲功率。。。

网友:
触发电压只有1V,太低了。触发脉冲宽度40us,足够了~~~

假如单片机两端工作电压只有2.2V,扣掉可控硅压降0.7V-1.5V(我们取最理想值0.7V,实际应取最大值1.5V),  单片机大电流输出,压降约0.5V,   剩余电压(2.2V-0.7V-0.5V) 约1V, 除以触发电阻 100欧,最大触发电流为1V/100欧=10mA ,  考虑到分布电容电感的影响,实际触发电流取50%即5mA ,  这个电流触发高灵敏度可控硅,也很免强了,管子要挑选过,有些可以,有些或许触发不了。但是,如用这个5mA电流,  去触发BT136这类低灵敏度(触发电流大约几十mA)的可控硅,就有问题了!绝对触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