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G 专用芯片ADAS1000

楼主:
ADAS1000-3/ADAS1000-4能够测量心电图(ECG)信号、胸阻抗、起搏伪像及导联连接/脱落状态,并将此信息以数据帧的形式输出,以可编程数据速率提供导联/矢量或电极数据。它具有低功耗和小尺寸特性,适合电池供电的便携式应用。它还是一款高性能器件,因此适用于高端诊断设备。

ADAS1000-4是功能全面的3通道ECG,集成了呼吸和脉搏检测功能;而ADAS1000-3仅提供ECG通道,没有呼吸和脉搏检测功能。

ADAS1000-3/ADAS1000-4旨在简化采集和确保高质量ECG信号的任务。这些器件针对生物电信号应用提供了一种低功耗、小型数据采集系统。它还具有一些有助于提高ECG信号的采集质量辅助特性,包括:多通道均值受驱导联、可选的参考驱动、快速过载恢复、返回幅度和相位信息的灵活呼吸电路、在三个导联上运行内置起搏信号检测算法,以及交流或直流导联脱落检测选项。多个数字输出选项则确保监控和分析信号的灵活性。心脏后处理是一种增值功能,可在外部DSP、微处理器或FPGA上执行。

由于ECG系统应用广泛,因此ADAS1000-3/ADAS1000-4采用一种功耗/噪声调整结构,以提高功耗为代价降低噪声。为了省电,可以关闭信号采集通道,也可以降低数据速率。

为了简化制造测试、开发以及提供整体上电测试,ADAS1000-3/ADAS1000-4具备许多特性,例如:通过校准DAC提供直流和交流测试激励、CRC冗余测试,以及对所有相关寄存器地址空间的回读功能。

输入结构为差分放大器输入,允许用户选择不同配置方案来实现最佳应用。

ADAS1000-3/ADAS1000-4 提供两种封装选择:56引脚LFCSP和64引脚LQFP;额定温度范围为-40°C至+85°C。

应用
ECG:监护和诊断
床边病人监护
便携式遥测
动态心电监护仪
自动体外除颤器(AED)
心脏除颤器
便携式监护仪
心脏起搏器编程器
病人运送
压力测试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zh/data_sheets/ADAS1000-3_1000-4_cn.pdf

网友:
[转]心电图的知识

心电图(electrocardiogram) 心脏在每个心动周期中,由起搏点、心房、心室相继兴奋,伴随着生物电的变化,通过心电描记器从体表引出多种形式的电位变化的图形(简称ECG)。心电图是心脏兴奋的发生、传播及恢复过程的客观指标。

产生 心脏周围的组织和体液都能导电,因此可将人体看成为一个具有长、宽、厚三度空间的容积导体。心脏好比电源,无数心肌细胞动作电位变化的总和可以传导并反映到体表。在体表很多点之间存在着电位差,也有很多点彼此之间无电位差是等电的。

心脏电活动按力学原理可归结为一系列的瞬间心电综合向量。在每一心动周期中,作空间环形运动的轨迹构成立体心电向量环。应用阴极射线示波器在屏幕上具体看到的额面、横面和侧面心电图向量环,则是立体向量环在相应平面上的投影。心电图上所记录的电位变化是一系列瞬间心电综合向量在不同导联轴上的反映,也就是平面向量环在有关导联轴上的再投影。投影所得电位的大小决定于瞬间心电综合向量本身的大小及其与导联轴的夹角关系。投影的方向和导联轴方向一致时得正电位,相反时为负电位。用一定速度移行的记录纸对这些投影加以连续描记,得到的就是心电图的波形。心电图波形在基线(等电位线)上下的升降,同向量环运行的方向有关。和导联轴方向一致时,在心电图上投影得上升支,相反时得下降支。向量环上零点的投影即心电图上的等电位线,该线的延长线将向量环分成两个部分,它们分别投影为正波和负波。因此,心电图与心向量图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心电图的长处是可以从不同平面的不同角度,利用比较简单的波形、线段对复杂的立体心电向量环,就其投影加以定量和进行时程上的分析。而心电向量图学理论上的发展又进一步丰富了心电图学的内容并使之更易理解。

导联 动物机体组织和体液都能导电,将心电描记器的记录电极放在体表的任何两个非等电部位,都可记录出心电变化的图象,这种测量方法叫做双极导联,所测的电位变化是体表被测两点的电位变化的代数和,分析波形较为复杂。如果设法使两个测量电极之一,通常是和描记器负端相连的极,其电位始终保持零电位,就成为所谓的“无关电极”,而另一个测量电极则放在体表某一测量点,作为“探查电极”,这种测量方法叫做单极导联。由于无关电极经常保持零电位不变,故所测得的电位变化就只表示探查电极所在部位的电位变化,因而对波形的解释较为单纯。目前在临床检查心电图时,单极和双极导联都在使用。常规使用的心电图导联方法有12种。

标准导联 属双极导联,只能描记两电极间的电位差。电极连接方法是:第一导联(简称互),右臂(-),左臂(+);第二导联(简称Ⅱ),右臂(-),左足(+);第三导联(简称Ⅲ),左臂(-),左足(+)。

加压单极肢导联 将探查电极放在标准导联的任一肢体上,而将其余二肢体上的引导电极分别与5000欧姆电阻串联在一起作为无关电极。这种导联记录出的心电图电压比单极肢体导联的电压增加50%左右,故名加压单极肢体导联。根据探查电极放置的位置命名,如探查电极在右臂,即为加压单极右上肢导联(aVR),在左臂则为加压单极左上肢导联(aVL),在左腿则为加压单极左下肢导联(aVF)。

单极胸导联 将一个测量电极固定为零电位(中心电端法),把中心电端和心电描记器的负端相连,成为无关电极。另一个电极和描记器正端相连,作为探查电极,可放在胸壁的不同部位。分别构成6种单极胸导联,电极的位置是:V1,胸骨右缘第4肋间;V2,胸骨左缘第4肋%

网友:
国产ECG芯片CN121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