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51单片机怎么判断连续按键啊

楼主:
就是说条件判断里是一个特定的按键串。

网友:
回复 楼主:

检测按键时间,大于一定时间算是连续按键

网友:
更准确的说,是定时多次检测按键的状态。

网友:
在检测按键是否“放开”时,当检测n次以后,仍未“放开”,就按连续键处理。每次加延时后再检测也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人已经回到火星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