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心得】入门:特别的PSOC CREATOR,完全革新的单片机开发IDE

楼主:
虽然我的板子到得比较快,十一以前我就拿到了板子,然而因为最近我的笔记本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直到国庆回来,才开始做这个PSOC4的。
做起来,确实不是那么容易。

        这一方面主要是因为我们从网上可以找到的学习资料实在是太少了,不要说和大主流51,AVR这些相比,就是和TI ST一些比较新的器件相比,仍然少得可怜,
另一方面也来自于赛普拉斯这款名叫 creator的ide的革新,一方面,它确实是很革新,对我们开发的速度有相当大的帮助,但是,这是两方面的。
因为这也导致了它使用和学习的困难。
        而这过程里,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在论坛的版块里无私地分享自己的摸索成果,想到这里,想到我自己进展也不是很快。
但是也希望能够把自己摸索的一些成果和大家分享,减少大家的摸索时间,更早做出我们的应用项目,我也加入分享的行列里,小小经验,不足挂齿!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总体而言,我们用creator进行软件开发,要经历的过程。除去电路板的设计和制作,我们只从编程考虑。

        creator的最大特色是可以自动生成很多底层驱动代码,供我们直接调用。

        因此,和一般的传统单片机开发步骤里,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在建立一个空的项目文件以后,要首先图形化配置外设和外部电路的设计。

        具体步骤:
        1.建立一个空的项目文件——或者选择一个项目模板;  这一步多谢fsyicheng 的帖子 【PSOC4心得】软件体验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15123-1-1.html
         我就是根据这个文档学会这一步的;
        2.就是图形化配置外设和设计电路——这一步也正是下面这个帖子具体要说的。其实它的很多操作和一般的EDA软件很像,但是因为它是一个新工具,所以假如不知道,要费不少时间去摸索,我自己就花了一个晚上和一个周日。
        3.根据生成的底层代码,编写应用代码。这一步没什么可说的。看到生成好的代码,大家都是老手,都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因为我需要用到的是温度传感器。所以我选择的是这个例程。
这方面其实也是首先参考论坛里一个哥们的帖子,可是他的过程还不是很完整。漏了一些中间过程。

PSoc4 M0单片机内部温度传感器实验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77031-1-1.html

按照这个过程和图示做下来,在build generation application的时候,它会提示你错误,因为你没有连接相关的引脚。

我们再来参考完整的CREATOR安装好后的例程。
我们首先上它的图,然后再说如何找到这些元件,完成这幅图,这样这个帖子的目的就达到了。

网友:
正确的图

相比上面那个帖子,我们需要把ADC和温度传感器的输出连接在一起。
另外,我们看到ADC只需要两端输入,这些都可以选择设置,另外,我们看到这个ADC的两个引脚还要接地,开始我也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只是要在ADC的configuration中设置channel设置成 单端输入。

另外一个花了我最多时间才想到怎么弄的是 那个外部电位器
——不过说实话,这也是一个教训,我过分相信可以找到详细的操作说明文档。
结果花了很多时间,没想到后来我无可奈何,都黄昏了,想了想,自己在IDE里摸了摸,就给我摸到了这些元件在那里选择。

下面截图说明
首先是连线操作

这是界面的左端边上,确实藏的挺那个的,我这样粗心的人就是看了好一会才注意到。
要特别注意的是实际用来连接元件的导线要选择最上边的那个 一个Z字型的图标。不是下边那个一斜杠,那个不具有电属性。
正确画出来的导线应该是红色的,而那个画出来是黑色的(默认情况下)。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连接电阻这些外部器件,那么颜色是蓝色的,比如上图中的电位器。

这里有两个标签页,常见的这个标着”Cypress“我们都知道是各种外设的选项。
然而我是怎么都没想到,原来那些电源啊,地啊,电阻啊什么的,居然就是那个名字叫 OffChip的标签栏。
一点击它,当当当,搞定了......

到了这里,我相信你看到这些名字,只要你用过protel99se或者AD什么的EDA软件,你肯定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至此就搞定了。
然后只要
Build-General Application 看到没提示错误就可以了。

网友:
我还米有入门呢,先学习学习你

网友:
正准备玩PSOC4 KIT 套件,学习学习!!!!!!!!

网友:
看到你的照片。好有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