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wm方法控制12v/0.12A风扇,产生噪音问题

楼主:
   做了一个用51,通过PWM控制2个12V/0.12A的风扇的小东西,在调试的时候,发现在有的频率下,电机会发出“吱吱”的声响(绝对不是机械磨碎发出的),把频率降低或升高一些,声音就木了~
  很好奇为什么一定的频率下会产生这样的噪声呢?是不是它类似于步进电机里的“死区”?
  请各位老湿们辛苦解答一下~~

网友:
是频率低还是占空比低

网友:
电扇的机械运动,也象电子电路的振荡回路一样,有本身的固有振动频率,如果这个频率与驱动它的频率接近,就产生频率拖扌曳 现象,产生共振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这个问题需要通过改变PWM频率来解决。所有物体都有其固有的谐振频率。

网友:
机械谐振的可能性很大。
多数物体,不止一个谐振频率,而且同一物体各谐振频率之间未必是整数倍关系。

网友:
这难道就是机械共振,我个人认为不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结构上叫模态,几阶几阶模态,类似于电路中的谐波

网友:
这种谐振的频率范围一般多大,
楼主说了“绝对不是机械磨碎发出的”
也不清楚楼主在调试到那个频率点电机会发出“吱吱”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