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帮助啊!!!(STM32的问题)

楼主:
小弟用STM32F107RCT6自制的一块板子,但是程序怎么都烧不进去,用的是ST-Link/V2,一直提示unknown target connected,那个JTAG口也是自制的,我连买来的开发板可以正常下载,但是链接自制的板子却无法下载,然后在Debug setting中找到这个,第一行的Device照理应该是ARM内核,但是在此处无法识别,这是什么原因,求各位大神帮助啊!!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定是stlink的JTAG连接方式吗?

网友:
确定是的,因为我拿ST-link连开发板的JTAG,程序可以下载,连接自制的板子就不行

下图应该是标准的连接成功看,识别到ARM内核了,而我的就只是识别到有东西,但是无法识别出是否是ARM内核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有点离谱,你自己做的谁知道什么情况啊

网友:
还是好好检查电路吧,必然有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原理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的原理图?能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建议你去做对比,与能够下载的板子的JTAG接口做对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JTAG口是外接的一个模块,我没放在PCB上(太占空间了,是放在一个万用板上),在下载过程中是通过导线与I/O一个一个相连,这样我一个一个连开发板上的I/O没问题,可以正常下载,但是连自己的板子就不行了……

这会不会是电压没达到要求造成的,与开发板的JTAG口所连的I/O高电平在3.28V,而我的只有3.15V(应该不至于吧)

测了好几天,调了好几天,o(︶︿︶)o 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附上原理图了,我完全没连接什么模块,可是就是烧不进去,那个IDCODE地址是不是有关系,是不是芯片被锁死,需要进行擦除?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会是电压的那点差别,只要工作电压在手册的范围内就不会有问题。注意对比你的板子上的电路与开发板上的差别,包括运行环境,比如本振、复位、上电次序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发板上就是把串口、LCD口等等接口引出而已,我没有外加任何模块啊,然后那个STM32不是默认是内部晶振吗?就算没有晶振也能正常工作的吧……我主要的疑惑就是在debug ——>setting中,Jtag Device chain中有两个设备,但是第一个设备没识别?还有前面的IDCOED对吗?

网友:
楼主还是暂时用SW接口吧,连接三根线就行,错误能大大降低。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振是跟重要的,千万不要想当然,需要正确的配置,具体务必去仔细阅读器件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C:

STM8的那种链接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我咨询过开发板公司的工程师,他就是说没晶振没问题的~我看手册STM32里面也是有高低两个内部晶振的,使用外部晶振主要还是为了稳定……

网友:
使用那个本振源要有相应的配置,去好好检查吧,另外也别忽略了硬件的检查,原因就这两方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的初始化程序里默认的就是内部晶振啊,只有在程序中配置使用外部晶振,那时候才会用到外部晶振(那边的工程师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硬件方面,我原理图也贴了,根本没有什么模块,而且已经检查了好几天了,把芯片的引脚电压什么的都测过N次了,我给其他硬件工程师也看过,没有问题啊,供电接地引脚正常,也没用虚焊脱焊的地方,照理来说芯片应该是正常工作的,可是就是出现unknown这个问题,估计还是处在软件或者配置那一块,所以我想来论坛上求助一下,看看有没有人碰到类似的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焊接没问题换个芯片试试吧,楼主的图已经找到芯片了,只不过显示的是错误,也就是说芯片有病或封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