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做fpga最小系统,遇到问题求教

楼主:
ep3c16q240c8这个片子,遇到很多问题,刚开始接触,想从最小系统入手。附件己上传,主要是   布局时靠近FPGA管脚  这块看不懂,还有为什么用了epcs4 和epcs16.

还有就是滤波电容该怎么放,放多少。还有就是老大们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能不能提供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
epcs4和epcs16是AS下载时用的
滤波电容可以并行放置0.1u和10u左右的,接近电源放置;芯片就就近Vcc管脚放置

网友:
????
上google, 搜ep3c16q240c8 原理图
看看别人怎么玩, 慢慢就会了, 这个急不来, 沉住气, 你会成功的, 看好你哟!

网友:
FPGA是RAM结构,需要外置的配置芯片,EPCS就是altera的4M配置芯片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
需要大胆的多尝试 多总结

网友:
楼主,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论坛有有类似的FPGA开发板活动,如果你不想用他的板子,你可以参考他的资料,同一个厂家的芯片,在做板子上都是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