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无法运行,无法进入主程序

楼主:
程序在YCL-DSP2812-DevKit-I开发板可以运行,在自己焊接的F2812板子上可以连接上CCS,可以load program,但是RUN的时候就不对了,不能进入主程序,相应的反汇编串口显示在ROMM0中,但是程序本身并没有对ROMM0进行定义

网友:
程序没有问题,那问题肯定出在硬件上。猜测一下,YCL-DSP2812-DevKit-I外扩了RAM,你的板子没有RAM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外扩RAM,只是因为还处于程序调试阶段所以没有用外扩RAM,在线调试,没有进行FLASH烧录

网友:
加上RAM估计就好了,你再试试

网友:
你看下YCL-DSP2812-DevKit-I开发板上是不是有这个工程里面的cmd定义的地址范围,而你自己的 板子上没有,修改一下cmd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