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升压板

楼主:
USB升压板如图所示:
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大家,先谢谢了。
1.图中的U1是什么元件?D2又是何种二极管?C2是高频电容器么?
2.该模块的升压原理是什么?如果是Boost升压为何没有相关控制芯片,
如果是自举升压那又该怎么理解?
再次谢谢了。

网友:
现在三端的BOOST芯片很多,国内有好多厂生产它。

电容是高频瓷片电容,D2是快恢复或肖特基二极管

http://www.szlianyi.net/apply1.asp

网友A:
楼主的板子有可能是专用的那种升压芯片做的
给出一个类似的芯片电路只作参考

网友:
具体的可以找一些这些芯片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原来是三端Boost芯片啊!怪不得标注的是U1;
另外查看电路多出一个电阻和二极管我想应该是电源防反接的吧!
谢谢两位版主的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今天测试的时候发现输出比输入还低,这是怎么回事呢?难不成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说准确一点,输出比输入低多少?如果仅低一个二极管压降,有可能是IC损坏。

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二极管的屁股处的波形。可以用它判定是IC损坏还是其它元件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又时是低了一个二极管的电压,但也并不都是。
不过我发现直接用锂电池充电板空载时用输出电压经该USB升压后给手机充电可以过得去,
输出大约4.2V;
如果在并联上锂电池后充电就会时断时续;
直接用锂电池的话充电根本就没反应,输出低于3.7V。

网友:
回复 网友B:

dondium大哥:
USB升压板输出电流为600mA,5V,但是充电要求输入电流为1A,5V;
测试时USB升压板发热较为严重,那么此时的输出电流是多少呢?
另外,如果输入端锂电池并联多节时,是否会加大输出电流?
能详细的解释一下么?多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些是相关资料,你看下
谢谢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给个测试的数据。这些图表没有用的,不给它也能想出个大概。

不过,工作时,别超过人家给的参数,否则,谁也不敢保证它的性能

网友:
今天测试了,
锂电池输出3.7V,到升压板输入端时为3.6V左右,此时虽然可以充电,但用数字万用表测量USB端输出电压,在4.9V,有时也会跳到4.5V,并且输入端会周期性的3.4到3.5到3.6,升压板发热比较严重,估计是电流输出能力不够,给出的最大输出电流为600mA,但电压是匹配的,这是开始的情况。
后来更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接通电路,手机显示充电,板子也不热,我莫名一阵惊喜还以为成功了,回头才发现那不是在充电而是在放电,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测量输出有4.9V。百思不得其解啊!
想想我的想法很简单的啊!将升压板与锂电池并联接至锂电池充电板输出端,输入端可另接太阳能电池板辅助充电,可为何就是实现不了呢?

网友:
开始充电的时候,升压板发热比较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烫手?
升压板和充电板分别测试正常后,再连接到一起,问题容易查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有烫手的感觉,
分开测试都是正常的,能工作,虽说升压板也会发热但那在正常范围之内,而且手机也确实就能充上电,只不过把他们搭在一起就出问题,虽说导线会有一定压降,但也有3.5V啊!不过是较开始时波动大,输入输出都有波动,但充电本身就是以脉冲的形式进行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板子有可能是专用的那种升压芯片做的
给出一个类似的芯片电路只作参考

47uF和100uF 0.1uF三个电容分别有什么用啊?

网友:
输入电容是为了减小输入纹波和噪声,输出电容主要是决定于输出电压纹波的大小,一般按照芯片资料的推荐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