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驱动MAX3485的编程

楼主:
大师,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想利用TI范例中RS232带FIFO的程序,加上一个GPIO口控制发送与接收方向信号,改成RS485的程序,请教发送与接收方向信号在哪里插入最好,切换时最短需要多少延时?谢谢赐教。

网友:
感觉,启动发送之前,设置发送状态,等发送完毕后设置为接收状态

网友:
谢谢蓝雨夜的快速回答,哪切换需要多长延时比较合适呢?

网友:
发完了就可以直接转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