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这是用什么软件测的结果

楼主:
武汉高压研究所国家高电压计量站重复了准确度试验,主要测试设备及其参
数为: 0.001级ZLB-1A直流电流比较标准, 0.002级直流标准电阻器, 0.01级ZX54
性开关式精密电流电阻箱,8位半Keithley 2002 多功能表。试验原理图如下图所
示。

因设备老化,现场母线电流只从300A升到了3000A,试验数据见下图所示:

我就是想问下。图2-19是什么软件测出来的?

网友:
不是用什么软件测出来的,你说的那个图是根据测试结果用作图软件绘制出来的。能做到这类图表的软件就多了。

网友:
office 里的 Excel啊

网友:
准确的说是用Excel记录测试数据,绘制图表,在加入到报告中

网友:
excel就可以的

网友:
excel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