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2812_SPI_SPIMIMO引脚没有方波信号

楼主:
10月15日:
如题所示,我用2812 的 SPI .  正常模式,8位字符.

其它三个引脚都有正常的方波输出,就SPIMIMO这个引脚没有方波输出...

我用GPIO 控制 这个引脚,可以正常被控制...

请教大侠,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10月16日:
问题更新:    我SPI配置成16位字符发送模式,可以在SPIMIMO检测到方波,我发送0x00F0.. 检测到的方波的占空比也是1/4.  是正常的
                   但配置成8位字发送模式,引脚也检测不到方波..
  感谢!!  望大侠指教.
谢谢大家的解答,如果我自己解决了,必更新此帖!
10月18日更新:
已解决,的确如版主所说的.SPI的TXBUF只会发送高8位,低8位不发送.我写值只写了低8位,高8位为0.所以结果检测不到方波.如版主所说,数据应该左移8位再赋值给TXBUF

网友:
那你先检查下那个引脚有没有配置成SPIMIMO。

网友:
主从模式对不对?

主从模式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paradoxfx  的回答...主从模式是正确的.  我现在模式是主模式...如果是从模式,CLK是没有时钟信号的.我现在是有时钟信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引脚配置是正确的
我现在发现,如果我发的是16位的字符,可以在SPIMIMO引脚检测到方波.
配置成8位字符发送,引脚就没有方波

网友:
SpiaRegs.SPITXBUF = data << 8;

因为它的寄存器是16位的,在8位工作时,只发送高8位,低8位无效。

在本论坛里我发过关于SPI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