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心得】与NXP芯片及平台比较

楼主:
PSoC4作为一种Cortex-M0的后起之秀却是有不少有点,下面我们简单与NXP的芯片进行一些比较,这样可以让大家有个直观的认识。

1. 软件比较

    对于PSoC4来说官方推荐的是PSoCCreator软件平台,而NXP的软件平台却是LPCXpresso从软件的开发过程、功能、语法提示、自动代码生成,甚至外观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妈生的。界面如下:

     从界面不难看出,它们太相似了,启动时都会自动打开“Star Page”,而且在功能上太相似,具体的就不列举了,网友可以看见本人的帖子:LPCXpresso -- 你对它没感觉吗(全面深入的感受)

     从界面上说相似,就连编译速度等性能也是一样的,与IAR和MDK相比还是比较慢的,不过它们自动生成代码和工程项目的其他功能还是非常棒的。特别是PSoCCreator平台的管脚分配功能更是强大而直观,对于LPCXpresso来说,还是几年前学习LPC1100系列芯片是用过,不知道是否也支持此功能。总体来说 PSoCCreator和LPCXpresso基本上属于同类软件,应该还是会使用其中之一后,使用另外一个就非常简单了。而且两者的性能也基本一致。

网友:
2.  硬件比较

       记得在几年前本人特别想开发一款多功能单片机开发板,目的是不管使用什么单片机,主板都通用,要做到这一点特别难,因为不同单片机管脚分配区别特别大,要想开发这样一个平台基本上很难实现。那时本人在想,如果能够把单片机的管脚都连接在CPLD上,通过CPLD连接主板外设,这样在使用不同单片机时,只要改变CPLD里边的逻辑电路改变连接就可以了。但这样一个CPLD价格却不菲,而且切换不同单片机时还必须更改CPLD里边的程序是非常麻烦的。

        真没想到没过几年这已经成为现实,关键是还是把这样一个功能集成到单片机内部了,而且成本做得这么低。想NXP最新推出的LPC800系列芯片,以及我们今天的主人翁PSoC4。通过这些功能我们可以非常方便的设计硬件电路,而且不存在因为硬件管脚分配不合理而导致重新布板或难以布线。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样会导致纯粹的硬件工程师技术门槛变低,当然也会导致其待遇变低。更多更有价值的事情完全依靠软件工程师实现。当然PSoCCreator软件平台并没有让软件工程师多做什么事情。至少,主动权已经有硬件工程师转交给软件工程师了。

网友:
3. 资源比较

     每个单片机都附带大量内外设资源,像这种类似具有开关矩阵的芯片,看似资源丰富,但由于其管脚数量的限制会导致很多资源之间不能同时出现,NXP的LPC800就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对于PSoC4来说,同样给本人留下这样的影响。

网友:
4. 应用比较

     其实应用是一系列的事情,我们不能光从单片机上着手比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还需要应用同一个系列的芯片,或同一厂家的芯片。如果一款芯片的兼容性不好的话,就算它设计得再完美本人也觉得它是一款失败的芯片。

     像NXP的芯片这点特别突出,但从芯片来说却是无可厚非,非常棒。但从同系列或与其他系列的兼容性来说要比STM32差十万八千里。很多时候同一系列芯片的寄存器居然对不同。

    PSoC4作为一颗新星,本人对其兼容性不太了解,所以这里不好评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CPLD这个想法很棒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内部的CPLD不仅仅是管脚分配,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内部逻辑的互联与运算。包括多种外设与中断信号的互联,片内外设与片内外设的互联;以前要在中断函数里做的事,可以考硬件来搞。PSoc可谓真片上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