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MSP430 单片机的几个问题

楼主:
今天看了看MSP430FR5739的手册,里面谈到了低频振荡器XT1,高频振荡器XT2,数控振荡器DCO。不过没有做出解释,由于本人是学汽车的,对电子方面不了解,但是上网查了一下这几个名词,还是没有搞明白。请大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帮忙解释一下。。。。还有  CSCTL0_H = 0xA5    这条语句应该是对寄存器的写入吧?!但是我在手册里没有找到CSCTLX  这个寄存器。。。。。。倒是找到了BCSCTLX 这个寄存器。。。他们俩是一样的吗?????

网友:
低频振荡器XT1,高频振荡器XT2:这两个是需要外接晶振,低频振荡器XT1:支持小于400KHz的晶振,高频振荡器XT2:支持大于400KHz的晶振
数控振荡器DCO:是指内部的振荡器,可以通过软件进行配置,控制器输出频率,所以叫数控振荡器。

网友:
楼上正解。XT1一般用32.768K。XT2一般用8M,至于你那个寄存器应该是你没找对。再AVR里面再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瞬间懂了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版主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