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sensor tag串口烧制

楼主:
用PL2303  USB转UART连接TI sensor tag的P1口
P1  PL2303
1:TXD   5:RXD
3:RTS   3:RTS  换连接CTS试过
4:CTS  11 CTS   换连接RTS试过
6:RXD  1:TXD

只有PC发送数据出来CC2541好象没反应

这个UBL硬件上需要注意什么

有简单的操作说明吗 ?

网友:
好像没看到相关的资料,准备买个USB dongle 试试OAD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B dongle  什么价格啊?

网友:
估计要下周到手,我是预定一个CC2540 三个板子 99元(淘宝),反正自己做也不止这个钱。现在正在看资料。

网友:
不是有调试口么。楼主用串口干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 CC DEBUGR啊

所以看看能不能用 串口烧制

网友:
串口一般是用来使用HCI命令来和蓝牙交互的吧

不过TI sensor tag原生代码中有支持串口的驱动么?在哪里?

网友:
串口你就别想用了,在TI SensorTag_User_Guide 都说了这个串口不是用来通信的。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SensorTag_User_Guide

The P1 connector can be used to interface to EZ430 battery packs and USB sticks. This interface is primarily designed as a battery pack connector and not as a data interface. The UART interface is not supported in the SensorTag firmware. To use the interface a connector must be soldered to the board. The connector is type is BL SMD 91-06 U from MPE Gerry
P1 Connector Pinout P1 pin number         Signal name
1         TX/D0(Not supported in firmware)
2         GND
3         RESET
4         TEST(Not supported in firmware)
5         VDD_EXT
6         RX/D0(Not supported in firm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