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的问题贴

楼主:
为什么MSP430 I/O 不适于驱动高电流的20mA LED?最新款的MSP430系列,比如F5XX和F6XX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新手望指教,谢谢~~

网友:
大多数单片机都不行,加个三极管不就行了吗?

网友:
20MA何况还是低功耗的430

网友:
MSP430的IO典型驱动电流是6mA,这个驱动能力已经可以满足直接带常规LED或者驱动晶体管的要求,这已经可以满足绝大多数常规应用的需求,如需要更大电流输出时用晶体管扩流就是。
从半导体技术角度讲,扩展IO的电流输出能力不难,加大输出MOS管的尺寸和供电导电的宽度即可,但这样会带来漏电流的增大,MSP430以超低功耗为特色,任何过大的漏电流都是无法接受的,所以采取了“实用”参数为标准来设计内电路。MCU的IO直接带LED是很常用的,现代高亮LED往往只需要5mA的驱动电流,MSP430的推挽输出6mA规格就是这么来的。
虽然现在有不少MCU的IO可以输出20mA(这是油Atmel的89C2051首创)的电流,但总的带载能力并不高,20mA输出最多同时两路而已,总的带载能力其实是相当的,这同样是半导体工艺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