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定时器问题 【汇编语言】

楼主:
这是我写的源程序,这会的实验结果是小灯按50MS的频率再闪,我想让它以1S的间隔闪,应该怎么修改程序呢?求大神解答,我原来写的MOV #14H,R5
                                                    dec  r5
                                                    jnz
可是这点程序放哪里都不对。出不来结果
;-------------------------------------------------------------------------------
#include "msp430x16x.h"
;-------------------------------------------------------------------------------
        org     04000h
reset
        mov     #00300h,SP
        mov     #WDTPW+WDTHOLD,&WDTCTL
        mov     #TASSEL1+TACLR,&TACTL;使用SMCLK信号,并清除TAR
        call    #csh_zcx
        mov     #CCIE,&CCTL0  ;使能CCR0 中断
        mov.w   #40000,&CCR0  ;设置比较值
        bis.w   #MC1,&TACTL ;以增计数模式开始定时器A
        eint
main_loop
        bis.w   #CPUOFF,SR
        nop
TA0_ISR inv.b   &P1OUT
        add.w   #40000,&CCR0
        reti
;-------------------------------------------------------------------------------
csh_zcx:
        ;--------------------
        mov.b   #00000000b,&P1SEL
        mov.b   #00000001b,&P1DIR
        mov.b   #11111110b,&P1OUT
        ;--------------------
        ret
;-------------------------------------------------------------------------------
        org     0fffeh
        dw      reset
        org     0FFECH
        dw      TA0_ISR
        end
;-------------------------------------------------------------------------------

网友:
你的语句是需要放在查询方式的程序中才能有效,目前的程序是以中断的方式做的,只会执行中断程序,所以你在主程序中加是没有效果的,如果想改的话,可以试试改定时器的分频系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什么才是查询方式的程序呢?
另外大神你那有编好的430的汇编程序么,我想参考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询的方式就是不开启中断,肯定也不能进入低功耗模式了,然后主程序一直去读取定时器的状态位,如果溢出,说明设定的时间到,如果没溢出,则死等。这样可以计溢出的次数再计数,就是加上你的要添加的代码。

中断方式也是可以实现上面的功能的,但是并不是每次进中断都取反LED,而是在中断中设置个变量,每次对这个变量加1,如果变量达到某个值之后再取反LE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哇哦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