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用定时器的流水灯 出问题了。求助

楼主:
这个是我写的源程序,本来是想用定时器做一个流水灯,但是这个程序写完之后,灯是从依次都亮了,而不是1号灯亮完 灭,二号等亮那种流水灯,求助各位大神 告诉我是那的问题呢,我是一个新手刚接触,所以很疑惑
;-------------------------------------------------------------------------------
#include "msp430x16x.h"
;-------------------------------------------------------------------------------
        org     04000h
reset
        mov     #00300h,SP
        mov     #WDTPW+WDTHOLD,&WDTCTL
        call    #csh_zcx
        mov     #TASSEL0+TACLR,&TACTL;使用ACLK信号,信号为32768Hz,并清除TAR
        mov     #CCIE,&CCTL0  ;使能CCR0 中断
        mov.w   #32768,&CCR0  ;设置比较值,确定定时时间
        bis.w   #MC0,&TACTL ;以增计数模式开始定时器A
        eint
main_loop
        bis.w   #CPUOFF,SR
        nop
TA0_ISR
        RLC.b   &P1OUT
        reti
;-------------------------------------------------------------------------------
csh_zcx:
        ;--------------------
        mov.b   #00000000b,&P1SEL
        mov.b   #11111111b,&P1DIR
        mov.b   #11111110b,&P1OUT
        ;--------------------
        ret
;-------------------------------------------------------------------------------
        org     0fffeh
        dw      reset
        org     0FFECH
        dw      TA0_ISR
        end
;-------------------------------------------------------------------------------

网友:
你需要明白左移的效果是什么,逻辑左移是在最右边补0的,所以就都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有2个移动指令
RLA 和RLC,,,请问这2个指令有什么区别,应该怎样使用呢?

我这2个指令都试了,可是效果都是一样的啊?

谢谢回答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我弄错了,我以为你用的逻辑左移,查了一下,原来是循环左移,你的用法是对的。不过问题出在哪儿就需要你自己仿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169做过流水灯,采用的是高电平打开灯,低电平关断灯。采用的是P1OUT=0X01;P1OUT<<=1;轮到7轮后,然后再把P1OUT=0X01初始下就好了。
汇编我看不懂,如果你是低电平点亮,那么你左移后由于右端是补0,所以就慢慢全部点亮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