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导入3D模型时候如何有快捷键使其很好的对应?

楼主:
就比如如下图。本来可以自己拖动3D 图形。放入其自己感觉合适的位置就行。但是总有些误差。有没有快捷键或者对应的脚快速对应的?

网友:
定位后,可以进入3D 模式下看一下,快捷键,按"3“即可,VB翻转,
然后拖动放到自己认为理想的位置,,
另外这个3D 模型能和2D的基本上覆盖就行了,真正做PCB板还是以2D的为准,,3D只提供视觉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理解错了我意思了,说的是建库的时候导入3D时如何快捷将3D模型与2D的快速对应。而且基本是没有偏差的。当时记得有这快捷键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理解错,做3D集成库的时候,从3D模型导入到PCB封装时,只有手动对应,然后切换到3D下显示,然后再回到2D下,等等步骤,快捷3和2可用,
ALT+M是模型适合用, 对应没有其他快捷键可用,至少在10版本没有,,